[維修實例] 大同電鍋型號 TAC-11K(DR)

楼主(2021-06-03):
近期要準備考國家考試
又協助另一小組的工作
所以沒有時間整理之前修過的電器

好在居家上班輪到我在家待命一週
就趁現在發發廢文吧~~~~

這台較難修的地方是它被我同事亂拆過了
可以懷欵的地方
如溫度保險
按鍵彈片之類
所以拿到時要有一點心理準備
因為沒注意接錯的話就修不起來
而它的問題只是單純的加熱片故障
上網買一組10人份加熱片更換即可
但是因為彈片有被動過
還是要先試一下到溫度夠時才能跳脫
我有微調了它的彈片
才算完修

型號
大同電鍋型號 TAC-11K(DR)
大概圖型
看一下線有接錯
恢復成正常的樣子如下

再來檢查一下同事說的情況
都正常

檢查加熱線,發覺有一端開路
就蝦皮上買一組2線式來更換即可(千萬不要買錯了有二線式和三線式型)

更換方式
(1)前面開關要拔掉
(2)拆螺絲
(3).裝回去後要調測試一下是否在正常彈開
圖是調整的地方
安裝測試完成

网友A:
被別人動過要再修理,難度真的增加,真的要特別小心先檢查,如果沒先檢查,盲目上電看問題,可能就G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別人動過要再修理,難度真的增加,真的要特別小心先檢查,如果沒先檢查,盲目上電看問題,可能就GG了!! ...

真的...我在拆開就覺得線接的怪怪的,再比對我以前維修的電鍋發覺根本就接錯了..不過它的問題很明顯,只是不能加熱而己,所以先復原後測試完就可以修理了

网友B:
那一個螺絲基本上很少調整而且也不是叫彈片時間的螺絲{n_081:}
要調整彈片跳起的溫度是塗有紅漆的那三顆{n_1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一個螺絲基本上很少調整而且也不是叫彈片時間的螺絲
要調整彈片跳起的溫度是塗有紅漆的那三顆{ ...

哈哈哈...感謝指正..我真不知道它叫什麼
紅漆我有想過要調,也調了一下,又復原不能改變加熱變形的時間
但我調中間那顆就有感........確實原因我不知道錯在哪
我直覺也是調紅漆,但是它好像控制鬆緊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感謝指正..我真不知道它叫什麼
紅漆我有想過要調,也調了一下,又復原不能改變加熱變形的時間
但 ...

放鬆固定 8字型 雙金屬片 有紅漆的那二顆公螺絲,

再放鬆第三顆公螺絲上固定的母螺絲 然後才微調後面有紅漆的第三顆公螺絲 。

調整溫度 8字型 雙金屬片,變形的越深,溫度越高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鬆固定 8字型 雙金屬片 有紅漆的那二顆公螺絲,

再放鬆第三顆公螺絲上固定的母螺絲 然後才微調後面有 ...

原來是這樣調整啊...我那時是三個一起動
所以無感
不過調中間那個很立即就在我需要的時間裏彈起來了
感謝LLKSEEMI大大的詳說細節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這樣調整啊...我那時是三個一起動
所以無感
不過調中間那個很立即就在我需要的時間裏彈起來了

你可以去搜尋一下我以前有發過技術手冊{n_118:}

网友D:
如下圖
調整自動開關動作溫度

電鍋早跳調整
Step1鬆開1、2號螺絲及3號固定螺絲
Step2順時針將4號螺絲鎖進去(每次1/4圈以下,以免自動開關動作溫度太高才跳起)
Step3鎖緊1、2號螺絲及3號固定螺絲
Step4溫度計放於測量處
Step5按下加熱開關

重複上述步驟直至自動開關跳起溫度落在動作溫度範圍

電鍋晚跳調整
Step1鬆開1、2號螺絲及3號固定螺絲
Step2逆時針將4號螺絲遏出來(每次1/4圈以下,以免自動開關動作溫度太低就跳起)
Step3鎖緊1、2號螺絲及3號固定螺絲
Step4溫度計放於測量處
Step5按下加熱開關

重複上述步驟直至自動開關跳起溫度落在動作溫度範圍

自動開關動作溫度調整

自動開關動作溫度調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下圖
調整自動開關動作溫度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 ...

不好意思,初次使用,下次就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初次使用,下次就會了!

你還有一個小時可以改,你現在不會,以後還是不會。

第一次勸導

网友D:
如何刪除,重新修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何刪除,重新修改呀?

看你回覆"如何刪除,重新修改呀?",很高興你有意願想修改。
我已經幫你刪除一張圖片了,可修改的時間有3小時,超過就無法再修改,你應該學習的是怎麼正確貼圖,我已經把連結都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