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電熱器-TOYOTOMI-EWH-CIO4

楼主(2021-06-03):
近期要準備考國家考試
又協助另一小組的工作
所以沒有時間整理之前修過的電器

20201-03-01維修記錄
從日本帶回來的加熱器,希望可以再讓它工作幾年(呃!!!!!我只會亂拆東西不會修耶)
(我之前被派去日本工作半年,什麼都沒有帶回來,只有印度阿三(男博士生),阿四(女碩士生),阿五(女碩士生)教我如何用水波爈煮菜)
電熱器外觀,確認日本製無誤(誰製都沒有差~~~只要用料實在就行了)

這台主因是不能加熱
所以我直覺是電力被切斷了
被切斷的主因不外乎是
(1)加熱線燒斷了
(2)溫度保險絲斷了
(3)其他原因
檢查的結果是溫度保險絲斷了
更換即可
另外這台另一個保護的功能被修改過
它一旦掉到地面會自動斷電斷加熱(用機構方式完成,但拆開時發覺它被固定住沒有那個功能)
問了同事,他說之前有送修過,不清楚修了什麼,但是花了2000元回來,用不到半年又壞了
好吧~~~那我修修看吧,全復原可能有點難,因為看來像少了一組元件(應像水銀開關那類電路吧),先修加熱部份好了
日本東西最注重工法了,所以特別看了它的結構,一層鎖一層,只要一個部份拆錯,會卡關,於是先拆了再說
拆解過程->由底部拆到上部(因為它的結構沒有快速的捷徑,只能一塊一塊拆下來)
接著要找控制溫度保險絲在哪?它就夾在加熱模組的後部還被包起來
量一下果然斷了
去電料行買同規格 50元2個搞定
接著重新安裝新溫度保險絲
需要從底部開始
可以著就先測試一下是否正常
再來是重組
完工
收50元後還給同事,附一顆下次可以自己換

网友A:
中間一條碳纖維加熱管,外殼應該是石英玻璃吧,"聽說"要避免油脂在上面酸化
後面一支U型的加熱管,對空氣加熱

雙管齊下就是這個狀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間一條碳纖維加熱管,外殼應該是石英玻璃吧,"聽說"要避免油脂在上面酸化
後面一支U型的加熱管,對空氣加 ...

長知識了....我只知道杳到問題換完東西,可是從來沒有想過它為什麼要設計成二個管路
原來如此啊

楼主:
寫的記錄..也留給以後維修的人可參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長知識了....我只知道杳到問題換完東西,可是從來沒有想過它為什麼要設計成二個管路
原來如此啊

我上一帖沒有說到為什麼設計成二路啊 XD

碳纖維加熱管,主要是釋放紅外線,對被照到的人物加熱
另一U加熱管就是對空氣了,暖房效果靠它了,當然如果再加不鏽鋼鰭片會更速效

這個產品應該可以主打快速暖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一帖沒有說到為什麼設計成二路啊 XD

碳纖維加熱管,主要是釋放紅外線,對被照到的人物加熱

我聽我同事說過,這台捨不得丟的原因是它是接近瞬熱型...以之前就做到這種等級的日製產品,除了跟原本環境有關外,耐用度也很好.....所以才請我試著修修看.....結果被我這個門外漢給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