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SHARP DW-E10FT-W 除濕機 啟動後馬上跳停顯示C2故障碼維修實例

楼主(2021-06-03):
SHARP DW-E10FT-W 除濕機 啟動後馬上跳停顯示C2故障碼維修實例

1.啟動後馬上跳停顯示C2故障碼

2.型號~SHARP DW-E10FT-W

3.電路圖~印得太小張了~

4.控制板正面

5.控制板背面

6.電源板及壓縮機,此時發現有二個插頭未插上(前手忘記了)

7.電源板拆下檢查,挖除固定黃膠(日子久了會腐蝕零件引腳)

8.其一插頭為溫度/濕度感測器模組,都插回去後啟動測試OK

9.不料15分鐘後直接跳停顯示C8故障碼,重新啟動一次狀況一樣

10.檢查NTC除霜感測器明顯故障了,冷、熱環境下測試阻值都是290Ω不會變化,正常值為溫度越低阻值越高,溫度越高阻值越低

11.新的NTC除霜感測器,在常溫(25°C)/阻抗10K(10K型)

12.NTC除霜感測器安裝位置

13.內部清潔

14.啟動測試數小時皆正常,消耗功率約257W

15.天亮後檢查除濕滿水自動跳停,成功完修

16.正面外觀照

网友:
居然是NTC感測器故障........太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