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老化油四缸車作排氣檢驗過不了時,優化作弊的方法

楼主(2021-06-03):
有圖有真相..去年差那麼一點點就驗不過.
可以看上面的例年記錄,可以說一年比一年差.
但今年不一樣了,想驗什麼樣的數字
就能驗出什麼樣的數字
隨我控制....
沒看過有人化油cb400測出噴射板都不一樣能測出來的數字吧?
再提示一下,這是一台廢除二次進氣,沒有觸媒
直通管加上近二十年的老化油車.
在車行驗時,老闆看到驗出來的數字都滿臉問號?
明明排氣味這麼臭,應該驗不過的車子怎麼能驗出0.4這樣的數值?
我想跟他說,我想讓它驗出0.1就能讓它驗出0.1..隨我調的.

网友A:
簡單的來說,就是在引擎的進氣歧管前加入外氣
之前325也這樣喬

感覺奇怪的是,為啥空燃比不能再調整(歹勢哇外行)

不過為啥不加觸媒?降點HC和臭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簡單的來說,就是在引擎的進氣歧管前加入外氣
之前325也這樣喬

那個進氣量是要像我影片裡這樣算過的.
不然進氣太大,只要大於0.0,驗排氣的電腦就會知道你的進氣有問題
一樣要你重新調整好才能驗通過,不是任意加大的.
有觸媒會影響馬力的輸出,直通管就是要直通才會有馬力
中間再塞個東西在那裡阻擋排氣,馬力怎麼會出的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進氣量是要像我影片裡這樣算過的.
不然進氣太大,只要大於0.0,驗排氣的電腦就會知道你的進氣有問題
一 ...

我知道旁通不是隨便亂通,所以我沒再玩了 QQ
其實真的就差一咪咪

网友B:
請問測試儀器怎麼DIY?我的JOG50每次CO2超低,鈴木address50則是CO超高 搞得每次驗車都很困擾

网友:
我看到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測試儀器怎麼DIY?我的JOG50每次CO2超低,鈴木address50則是CO超高 搞得每次驗車都很困擾

我這台的歷年記錄,最好的那次co是1.5,但co2也是很低
代表燃燒不完全,co2要越高越好,越高代表燃燒的越完全
但進氣量太大,又怎麼會燃燒完全?所以反而co2會很低.
那個進入的量要非常精準的去算.
像我這次就是在家裡早就測試調到co最低co2最高
如何確認co2最高? 一直不斷噴水出來不就代表完全燃燒了嗎?

就像無間道裡的台詞,低音準,高音抖
過或不及都沒用.

楼主:
這次來試看看當車子放了一天後的冷車首次發動後
在未熱車時的空然比到底是高還是低.
結果冷車尚頭熱車時空然比數值反而是好的.
接著再做一個測試,看將排氣閥門關上後
空然比到底會變低還是變高
我之前以為排氣流量變少,測出來的空然比應該會更好才對.
結果完全不是這樣,關掉排氣閥門後空然比會變差.
開始懷疑要熱車20分鐘後再去驗排氣數值會比較好的說法到底是對還是錯?

网友C:
>>結果冷車尚頭熱車時空然比數值反而是好的
不合理
會不會是含氧感知器的溫度還沒到?可以先開含氧感知器的電源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結果冷車尚頭熱車時空然比數值反而是好的
不合理
會不會是含氧感知器的溫度還沒到?可以先開含氧感知器的 ...

我也不明白,但測試出來的結果就是這樣..
為了印證我還特別去驗排氣做比對,
證明空然比調到最省油時驗出來的數值就是這麼漂亮.

楼主:
有仔細看過影片的人,應該會發現一件事
當我去催油門後,回油時,空燃比會大幅的變稀然後再恢復
而這也是機車行在驗排氣時,要放水跟不放水的關鍵
會放水的,在驗的過程中,手在那裡不斷催下回一下油再催一下
就能讓驗出來的數值優化很多,本來過不去的變成低標通過
但這個要很熟的車行才會這樣幫你弄,因為要擋錄影鏡頭
被抓到的話,車行會被取消定檢站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