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PC-Black UPS PRO1500 型號:BR1500G-TW更換鉛蓄電池

楼主(2021-06-03):
[維修實例] APC-Black UPS PRO1500 型號:BR1500G-TW更換鉛蓄電池
期要準備考國家考試
又協助另一小組的工作
所以沒有時間整理之前修過的電器

好在居家上班輪到我在家待命一週
就趁現在發發廢文吧~~~~

早期系統用APC_UPS,大多因電池故障後退下來,之前請廠商報價,電池更換居然要5000元(整座不過是一萬初),
那時自己拆拆看來換,不過只是裝個鉛蓄電池!結果舊版的結構超複雜,要全拆機箱,電路板才能找到電池,
而電池用很特別規格,裝不回去,在內心留下了陰影,當年度拿去報廢。

0531維修日誌
下週要居家上班,所以將新型待廢品帶回家弄弄看。

星期六就拆開這新版,電池樣式

撕開它的外衣,桌上露出(VISION CP1299,12V9AH×2)電池的型號,

用2條線串聯起來

如簡圖所示

不過不知道這是哪家的,到中華路湯淺店才發覺這電池也是特規
還是選湯淺好了,找相近電池尺吋(45W12V,大概4AH)二顆串聯

(原本想用18650串12V,9AH,二組,這對我來說製作並不難,但想想特斯拉火燒車的事件,
磷酸鋰鐵電池又太大了,保險一點,用鉛蓄好了,一顆才550元二顆1100元搞定)-突然想到為什麼我要修這個啊????
裝好了,開機,電量怎麼只有一半,讓它充電看看。

三小時就滿了,原來還真的可替代,接下來試用幾天,下下週再搬回公司吧!

PS我家電壓居然二個位置不一樣...,會不會燒起來啊??????

网友A:
  NPW45-12 是深循環蓄電池, 容量有 7.5 AH.

  gofor2004 君似乎誤會了. 照片 IN 118V 是市電輸入 UPS 的電壓; OUT 124V 為 UPS 備援時輸出的電壓.

网友B:
會不會燒起來?充飽了放電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W45-12 是深循環蓄電池, 容量有 7.5 AH.

  gofor2004 君似乎誤會了. 照片 IN 118V 是市電輸入 UPS 的 ...

哇..我真沒注意到它顯示IN/OUT的區別......果然修好就亂照一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燒起來?充飽了放電看看就知道了。

我是說我家的電壓誤差這麼大...會不會走火了....結果只是IN OUT不同而己...嚇我一小跳

网友B:
在UPS上,我也花了不少,台灣也已經很久沒跳電了,前兩次不算,幾十年年前不是有一次半夜大停電嗎?那次起我的UPS搞的像發電機,別人的是讓電腦安全關機而已,我的是可以看VCD兼吹電風扇,還可以撐一小時,靠的是將電池換成醫院固定換下來的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UPS上,我也花了不少,台灣也已經很久沒跳電了,前兩次不算,幾十年年前不是有一次半夜大停電嗎?那次起 ...

那麼Y三哥手中應有一堆電池才能這樣玩囉...我都撿什麼就修什麼...但也不全都會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麼Y三哥手中應有一堆電池才能這樣玩囉...我都撿什麼就修什麼...但也不全都會修好.... ...

就是太久沒停電了,電池壞了一直沒買,現在我的電腦沒有一台有接UPS的,落差很大....

以前我同學的老爹是開回收場的,早期我們這兒只有兩間,我們這兒的省立醫院,大約一年半至兩年,醫院的UPS會固定更換電池,我就去接收他們換下來的,那時是真的電池多到用不完,後來回收場收起來不開了,我也沒有門路拿到更換下來的電池了,在來就都沒有跳電,UPS也就都淘汰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