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問這種二極體是屬於那一種二極體?

楼主(2021-06-03):
米想請教大家下面照片中的二極體是那一種二極體?米查過好像是快速整流二極體,但是不曉得規格,麻煩協助,謝謝。

零件外觀只有寫著第一行 A07 第二行 A21,是用於T5 28Wx3 的安定器。

网友:
標示07很可能是1N5407

网友A:
看尺寸大小,也有可能是1N4007.

网友B:
要看用在哪一個地方~

如果是 AC_IN  橋整後  那就一般二極體 ~

如果是在 變壓器之後 就可能是 快速二極體~

网友C:
上面是不是還有2顆D1跟D3? 這4顆二極體是不是在AC IN端?
如果以上皆是那就是橋式整流了, 二極體應該就是1N4007

网友D:
拆了一支世界光的T5 安定器來看看

這款用的就是1N4007,四支做橋整用...

不過木馬大圖中似乎大一號,可能是型號 2A07  (DO15 Package 2.0A RECTIFIER)
https://www.diodes.com/assets/Datasheets/ds29008.pdf

网友E:
又一位被錯誤示範,引入歧路假象的被害人,
...就這樣給零件特寫照,有能獲得答案...

不說是不是電路高手,有個事情要規勸一下,
真的沒有神人或誰應該必須一眼面相,看出個七七八八,
除非這個零件長得具有明顯獨特功能特色,例如:濕度感測器

看查電路板上零件為何,請盡量給予較全面相關訊息,
哪個零件有疑問,就其相關周圍相連接電路一併照出,
由電路功能推估零件功能進而找出適用規格,
如樓上說的'看用在哪裡'
這些線索沒給,有的人怕說錯或不想麻煩就不說了,
是不是減少獲得解答的機會?

'A07'   A 通常是廠家自行加的 而07尾的太多了
系列二極體有不少慣例會將0X尾碼 代表耐壓
一般整流
1A  1N400X...   4007
2A    RL20X... RL207
3A  1N540X...1N5407

快速恢復二極體
FR20X .......FR207
HER20X   ..HER207
UF540X.....UF5407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一位被錯誤示範,引入歧路假象的被害人,
...就這樣給零件特寫照,有能獲得答案...

回 Simon1016 大 ...

賽門大教訓的是,馬上補上原始的照片,這是用於世界光T5 28Wx3安定器(BM-AT50283) AC端的二極體,因為X1電容故障,有看到二極體附近變黑,
所以想說是否要做一些處理,因此才發問,造成大家的誤解,實在很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尺寸大小,也有可能是1N4007.

回 bv2ck 大 ...

感謝提供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用在哪一個地方~

如果是 AC_IN  橋整後  那就一般二極體 ~

回 jeanshyen 大 ...

應該是橋式整流用的二極體,已經在八樓提供實際位置的照片,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是不是還有2顆D1跟D3? 這4顆二極體是不是在AC IN端?
如果以上皆是那就是橋式整流了, 二極體應該就是1N4 ...

回 Ricky 大 ...

謝謝提供意見,應該是用在橋式整流的部份,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了一支世界光的T5 安定器來看看

回 lazy104 大 ...

謝謝提供資訊,這是米之前拆解的世界光T5 28Wx3 的板子,也是因為閃爍的故障,而拆下,果然也是X1電容故障,也因為二極體週邊燒黑,所以才想一併處理,謝謝。

网友E:
二極體週邊燒黑,想一併處理

比較好的方式 二極體本體稍稍架高離PCB  5 mm以上
這方法電子廠設計常見不是邪魔外道
只是因為 零件引腳架高,屬於引腳加工,可能還得人工插件 引發錯置歪斜等等多了潛藏魔鬼因素,製造工程管理不喜
DIY 自己管控好 此法可以使用

若是我遇上,假設二極體沒壞,只是PCB稍微燒黃
我是懶得換就是繼續老樣子,
只是高溫工作焊接點老化==>僅僅重新焊接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極體週邊燒黑,想一併處理

比較好的方式 二極體本體稍稍架高離PCB  5 mm以上

回 SIMON1016 大 ...

謝謝指點,米會視情況做調整,重新焊接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网友F:
如果有過熱的疑慮,除了架高之外,建議換用電流容量更大的 1N5399 或 1N5408 , 如果用 1N540x 溫度應該會更低,只是比較大顆,不知裝不裝得下。

常用二極體表 (一般整流用矽二極體)

Diodes

Diodes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過熱的疑慮,除了架高之外,建議換用電流容量更大的 1N5399 或 1N5408 , 如果用 1N540x 溫度應該會 ...

回 tonysun 大 ...

謝謝提供資訊,米會衡量實際狀況來更換或是架高,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