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家中的省電燈泡

楼主(2021-06-05):
搬家這幾年對於客廳的二組吊頂六燈觀察,
有一陣子led燈泡損壞率有點高,
也換過各種廠牌的led燈泡(我都是用單顆12w以上),
大賣場只要特價的壞的都很快,
再來就是燈泡散熱殻沒孔的也很快,
一直到有一天,其中一組的切換開關壞了,
變成六燈全亮不能切換了(約二年了),
這時忽然發現一個問題,
當切換開關壞了之後,
那六顆燈就非常少燒掉,
比例可以差到(2年)約2:14的差距,
有切換開關可用的壞了14顆.....
因為我上燈泡會在燈上寫日期,
且壞的燈泡我都會留存,
並拆開看及收零件,
所以可以很清楚損耗情況,
今天打算把有切換開關的切換器拆了,
再來觀察看看有啥影響,
大家有注意過這樣的情形嗎?

网友:
分流不常切關比較耐用?樓梯間搞過一個紅外線感應,都用傳統省電燈泡晚上常切關還蠻耐用的!{n_116:}

网友:
我也很好奇LED燈泡、省電燈泡的耐用度差別。
看在單顆LED13w對比23W的省電燈泡,省了10W且亮度又比較亮。
最近將一樓全部都換LED燈、樓梯燈部份換13W LED燈,其餘維持省電燈泡。
觀察下期用電度數是否有減少?!

网友:
舊型的省電燈泡也不適合在常切換的燈具上使用.

网友A:
個人使用狀況,第一段6顆全亮,覺得過耗電,又會開關一次調成3顆,電子設備每次多一次快速開關電累積老化次數。

网友:
我家客廳吊燈六顆太亮,直接拔剩三顆足夠了。

网友:
>>...大賣場只要特價的壞的都很快,

個人猜測, LED省電是不爭的事實,但LED也是最近幾年產品
以成熟度來說還是有所差別...

省了耗電,但壞了主體(不成熟產品)...
一來一往,不一定有省到$$....
省電, LED絶對是趨勢
只是 過渡期間 要甚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個人使用狀況,第一段6顆全亮,覺得過耗電,又會開關一次調成3顆,電子設備每次多一次快速開關電累積老化次 ...

我家的是反過來
第一段 不是全亮(半數量)...
第二段以後 才會有全部亮, 或者有(中間)小燈...

一般都只用第一段,除非有燈泡燒壞,偶爾才切第二,第三段...

註: 另有一個專用小燈開關,控制在牆上的小燈,共兩個開關在同一個座上.
開主燈(多段/基本上只用到第一段),就關小燈
開小燈,就關主燈...
目前都還沒裝LED

网友:
自己參考網路上資訊作的比較表,看看就好,不一定準,重點是不要買太便宜的廠牌

网友:
樓主說的是LED燈泡還是螺旋省電燈泡?
我只知道螺旋省電燈泡常常開開關關
會壞也是裡面的變電先壞
不會亮就代表變電壞了
我遇到的LED燈泡是裡面變壓先壞

我這邊有換下來的了圓型坎入式的在天花板的LED燈
裝在廚房的
LED確定沒問題
可惜變壓器壞了
也不知道留著以後有沒有用?
試過它需要48V安培要高才會亮

网友:
米現在不用E27省電燈泡了,家中大樓樓梯間雖然用LED形式的省電燈泡,但是都很不耐用,剛裝上去很亮,然後慢慢就變成LED小燈的亮度,並且色溫都屬於死白,一直不太能適應。如果真的要換還是要選用設計良好、散熱良好的E27省電燈泡或是LED燈泡,不然買一次壞一次,然後再買一批,得不償失。

楼主:
我手上拆的,一般都是電容先爆了,再來就是電壓不穩LED顆粒黑心了(內部燒了),比較少遇到直接IC掛的,不夠一般是都能修,但老化的LED燈珠一定要換掉,不然在阻抗不均的情況下,很快換從燈珠先燒,燈珠之前在淘寶買很便宜,試過把燈珠改成白4黃1的比例,照明就很舒服。
補充,還有另一種做法,我上網買過圓的燈板,改成手電筒LED的1W燈珠,就很耐用,我上次做的用了5年才壞第一顆變壓器。

网友:
小弟家也是三燈帶切換開關(用了二十年以上,燈泡從萬客隆牌的開始用),
十來年後來切換關壞了,
把他砍了改直通,
燈泡沒換的情況下,
發現亮度整個提升一個層級,
後來就改用小瓦數LE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