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勳風烘被機 型號:HF-9696 加熱驅動用電晶體故障

楼主(2021-06-05):
[維修實例] 勳風烘被機 型號:HF-9696 加熱部份
5月份要準備考國家考試
又協助另一小組的工作
所以沒有時間整理之前修過的電器

好在居家上班輪到我在家待命一週
就趁現在發發廢文吧~~~~

想請問有大大修過這個模組嗎?這電路IC是用什麼型號的呢???,雖然我己修畢
但是我對這個IC有興趣

0602有天看ptt有人要送不會加熱的烘被機。對方約在空軍基地附近,結果找好久才知道她是軍官,將它丟在電線桿下....

依之前修了那麼多台烘被機,電熱器的經驗,大概溫度保險絲壞的機率較高,
難度可能沒有很高(我想)

沒想到這台一拆,驚為天人的設計了,電路板元件會壓在一起,還有顛倒放入,怎麼拆都覺得不對。
以及焊完要如何測試呢???
不管它了
先看一下它只有整合一片電路板
電路板裏有AC110再轉DC5.1V供給IC使用
可是這個IC居然將型號摩掉了

電路板是在塑膠蓋板後(拆忘了照,只好拿裝好時的照片)
先拆了加熱器線,因為反正不會動了
控制IC被磨掉了型號

最簡單的方式是依樣畫葫蘆的抄出來
看面板上的設計
應是先設定好要做的動作
再按啟動
一個個測試功能,確認IC正常後
就再往下找
電路板上有許多標示點
先查可能會壞的東西
NTC或是加熱器
結果這個二個都正常

往上找回到驅動的部份
是由IC輸出經電阻-PNP電晶體-繼電路

翻一下發覺這留這個長不怕短路到AC嗎
先剪掉再說

突然覺得這樣送電
我可能在翻手之間就被AC110電到
所以我決定使用外部供應DC5.1V到裏面
讓電路板能動,同時也要先拆開開關才能取下繼電器(一開始是認為它有問題,因為沒有動作)
於是外架一台電源供應器提供到ZINER位置供給電路正常動作
先將線材做記號
插管上去吧

為了讓它可正常動作,要先拿到它的NTC裝上去
不然IC會鎖住現在的功能
結果拆這個NTC也很費工(原本想拿一個固定電阻約7~8K裝上去)
不過家裏沒有這零件可用

反正都拆下來,先測繼電器(+5V),正常,
再查驅動IC S8550 (IC上編印2YT)
這應是S8550 PNP電晶體
一查果然是,一量壞了

趕快上網找附近,在百年電子有
結果沒賣單顆,要20個62元
換上去後

可以驅動加熱器

再來裝回去
真是很痛苦啊
先裝NTC+加熱線

再裝馬達
再裝電路板
結論OK了

後記
接著這電路神奇的地方是元件都蓋來蓋去不是平面的
(LAYOUT人一定在睡覺,亂LAY一通,就量產了)
為了測試繼電器的功能
還是先拆了開關
再拆繼電器
才能看到電路

太神奇的元件組合

网友A:
按鍵板……怎麼弄才能搞出那麼多松香渣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鍵板……怎麼弄才能搞出那麼多松香渣出來?

因為我真空吸槍沒在家裏,是拿吸鍚線吸的.....吸鍚線又較粗那種(細的會更快吸好),就會留下這樣一堆松香了,讓大大見笑了,家裏還真的有一個少一個就亂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