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同軸電纜長度或斷線的位置測量

楼主(2021-06-06):
1.這是繼上篇的實作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E9%95%B7%E5%BA%A6視頻教學續集.
2.本次是利用外接的信號產生器產生脈波信號源,先導入至示波器輸入端,再利用BNC的T型接頭引入外部待測同軸電纜線.
3.從視頻中,你將可發現在測試導線的終端處接入不同的阻抗(分別為開路/短路/等值電阻),再觀測示波器的相對應波形,你便可得知待測電纜的特性了.

4.考考你:若有一條BNC線(兩端已分別接上BNC接頭),試問若其中有一端發生了短路或開路情形,請問如何用簡易的儀表(如數位電表等),找出故障的那一邊呢?

网友:
這個影片作者也是沒有提到電纜線的波長縮短率或稱速度係數。
影片的 5 分 20 秒開始在計算電波的速度,結果是 2.4x10^8 與真空中的 3x10^8 慢了約 80%,想要計算同軸電纜的長度就得搞懂波長縮短率。

這個連結說明了波長縮短率或稱速度係數的原理,依據下面的電纜線特性表約可猜出影片作者所用的測試電纜線應該是 RG-59 FOAM (發泡線)其縮短率是 0.79 與影片的測試結果相符。

以前當兵時有個朋友在軍方的潛龍線服役,負責軍方的有線通訊迴路暢通無阻平常沒事就是穿著便服到處打混,但是一接到戰情回報某段線路斷線就得開著軍用工程搶修車出勤,車上有一套 TDR 的測試儀器只要往涵管中的接線箱一接就能知道斷線處在哪裡,10 公里的線長誤差不會超過幾公尺。

网友:
還有一個簡易方法可以量測電纜長度,就是用電容錶,先查出該電纜每公尺電容量,再量測總電容除以每公尺電容量就可得知總長度,實際操作誤差不大,當然電容錶越精密量出來的結果越準確.

网友:
來炫耀亮相的 ! ! !

這台是 Keysight 86100D  下單時 剛好Agilent 改名 Keysight
右下TDR模組 54754   有舊印Agilent 補貼Keysight 新LOGO

舊版介面   T頭接兩支Airline (相當於兩支 50 Ohm並接

新版介面  量到51.6 Ohm 是因為ESD保護器故障
就是上面圖1左下那兩個之一微漏電  一個單價3萬未稅

寫 VBA 讀進來重繪製

還有一台 Tektronix DSA8300  TDR模組 是 80E04

网友:
我都拿公司的TDR來量,它會產生一個PLUS的階梯波形,然後從起始移動到它的對應上升緣產生的距離就知道長度了.....(遮臉)..

网友:
光看儀器,就知道公司規模不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