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這樣浴室還需要加裝排風扇嗎?

楼主(2021-06-06):
最近幫浴室清洗排風扇,想說這間浴室頗潮濕

排風扇應該要加個管子通道頂樓出風口比較有效率
結果打開上面....醒醒吧  我家浴室沒有出風口...

因為覺得抽風機沒什麼功用
這件浴室牆壁上有額外加裝一組10吋小壁扇
洗完澡的時候就會開定時器讓小壁扇吹個10分鐘

請問大家這樣這間浴室如果沒有出風口,還需要裝這個排風扇嗎?
如果沒什麼功用考慮就不裝了,這樣浴室比較安靜

网友:
改成往下吹效果比較好吧!

网友:
回 kafsu1205 大 ...

米覺得如果有窗戶可通風(對室外),可以考慮裝個排風扇對外抽濕氣,如果沒有窗戶對外的話,就只能用原先小壁扇吹乾浴室,或是用乾抹布慢慢擦乾了,米家是用抽風扇(每次開啟六小時後自動關閉)與乾抹布,如果濕氣的太重了,就是外加一台電扇吹一吹,謝謝。

网友:
沒對流就沒作用
所以不有裝等於沒裝

网友A:
管道間就是排風口 ,管子接往那裏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管道間就是排風口 ,管子接往那裏就是

為什麼那邊會有很多磚塊?

网友:
管道間的磚塊是要擋老鼠的嗎?

网友:
這樣粗糙的配管做工
我相信有管路就會有出口
出氣孔大小而已
建議還是要裝風扇
檔一些別個樓層的香煙味飄過來
多少也可以吹一些濕氣出去
改往下吹的話浴室內可能會五味雜陳
風扇聲音大有可能是葉片卡塵
或出氣孔太小風扇壓力大

网友:
台灣的浴室一定要有抽風扇來排濕氣,但容易從共用的排氣管傳來隔壁異味所以有人就會像樓主照片一樣用磚塊堵住通風孔。

如果抽風扇快壞了或很髒有噪音需換新可以多點錢買內建逆止閥的機型。
或單獨加裝逆止閥。
逆止閥有兩種一種是被動的另一種是電動的,電動是與抽風扇連動風量會比較大。

還能加裝延遲開關,定時將抽風扇斷電以延長抽風扇使用壽命,有多種時間長度可選請自行選擇運轉時間。

网友:
除溼機,效果最好!
台北市的好野人真的都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那邊會有很多磚塊?

可能要問屋主才能確定?
磚塊可能用於固定管線,
社區管道間出口屋頂裝有熱排風扇,可以聽到風聲

网友:
家裡的浴室原先的排風扇再加裝一個dc壁扇 . on時開燈,off開dc壁扇,濕度降到60以下就自動關.

排風扇 : timer控制
dc壁扇 : 關燈就自動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