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YOTA Altis前置6片主機改AUX

楼主(2021-06-06):
時好時壞的它,每次要開來聽音樂都有點苦惱
有熱機撥放正常,天氣太冷太熱又會自己吐光碟出來
換新主機好像又不划算...
有時候會聽一下FM,所以就把它拆下來
想從好幾年沒使用的錄音帶槽下手
但...有個很苦惱的問題就是我以為PCB板上會標來源資訊,看來我太天真了{n_081:}
不知道該怎麼下手,網路上也找不到這台主機的改造資訊
在這之前小弟我有參考兩個帖子一個是Mobile論壇,裡面提到
Audio 訊號路徑為: Tape mach -> HA1219x -> SN761026 .
但想看看HA1219X的資料發現裡面提供的YAHOO連結已經失效,網路上也沒看到它的Data sheet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64&t=2939138

還有V大的帖子,但不是很了解V大的改法
https://bbs.pigoo.com/thread-47843-1-1.html

自己也嘗試找了錄音帶PCB上的SONY A2565Q晶片但找不到它的Data sheet
主機板上的NEC 784938agf112晶片也找不到
只找到它旁邊的一顆MITSUBISHI M62490FP
https://pdf1.alldatasheet.com/da ... BISHI/M62490FP.html

音響layout不是很懂...想向各位大大求助{n_109:}

主機板

錄音帶槽PCB板

補充內容 (2021-6-7 10:05 AM):
各位大大非常抱歉...
我會錯意設定錯誤QQ

网友:
{n_094:}

{n_094:}

{n_094:}

网友:
問題求助要看文先付錢
回文要不要收費?

网友:
是不是按錯了?

网友:
應是主題錯誤多了[問題求助]
就改裝技術教學貼子

网友A:
有輸入數值才會變付酷幣

有一人購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輸入數值才會變付酷幣

有一人購買了?

阿不就2酷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輸入數值才會變付酷幣

有一人購買了?

有沒有...

本主題 需跟三(個)公狗打招呼 才能瀏覽

网友:
還有這種操作?!{n_094:}
我以為跑到對岸了說~

网友:
沒有需求就不看了!呵呵

网友:
那我覺得樓主是否會錯意,以為回文的人可以得到2酷幣?

有可能只是前面板 的微動按鈕出問題、還有電容

--
型號差一點點:CQ-JS8280AAT,樓主的是:CQ-JS7180AAT,不過它是從AM訊號,內文有提到原本想從帶子改
https://bbs.pigoo.com/thread-55433-1-1.html

或買現成的:CD片箱改成USB、AUX輸入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26267731656

卡帶式音源轉換器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11091105078519

网友B:
本主題需向作者支付 2 個酷幣 才能瀏覽
還有這樣的‧‧‧‧

网友C:
付費教網友~
這需求我第一次聽到......

网友D:
米覺得應該是按錯選項了,這種付費才能看發文的需求,付費才能看求助的,頭一次看到,好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覺得應該是按錯選項了,這種付費才能看發文的需求,付費才能看求助的,頭一次看到,好怪!! ...

抱歉我真的按錯QQ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付費教網友~
這需求我第一次聽到......

大大抱歉我按錯了{n_0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主題需向作者支付 2 個酷幣 才能瀏覽
還有這樣的‧‧‧‧

我會錯意,沒看清楚以為是回文支付給回文者2個酷幣...{n_154:}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會錯意,沒看清楚以為是回文支付給回文者2個酷幣...

這樣你超快破產的,尤其是遇到我這種回沒營養的文

這個問題如果是我,會直接放棄原主機,直接買一台回來塞進去
買什麼回來,看想怎麼聽音樂了
純擴大機aux接手機,或藍芽接收,怕不好看就保留原面板,新買的模組不會太大台的

网友E:
去請你的愛車保養廠幫忙從凱汰廠或報廢車弄一台普通堪用的比較快, 應該也不會花多少$$
TOYOTA的很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請你的愛車保養廠幫忙從凱汰廠或報廢車弄一台普通堪用的比較快, 應該也不會花多少$$
TOYOTA的很好找... ...

他的弧度超特別,要換其他種主機還要買外框
換同一台主機,有稍微打聽過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www.pcone.com.tw/product/info/200904188988?utm_campaign=gsa&sid=gsa_4&utm_source=google&utm_ ...

這個我有考慮過
不過後來打消念頭原
南部開來開去常常都被賣藥的蓋台{n_165:}

网友G:
要不要去蝦皮找一下  [卡帶轉3.5mm] 這種東西..
音質不算好 也還過得去 就是音量麻煩些
其實就是 耳機3.5mm線直焊在卡帶裡磁頭  用於對準主機裡的磁頭
https://www.ruten.com.tw/find/?q=卡帶轉3.5mm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不要去蝦皮找一下  [卡帶轉3.5mm] 這種東西..
音質不算好 也還過得去 就是音量麻煩些
其實就是 耳機3.5mm ...

這個用過,會有轉軸聲音,拆掉空轉軸應該雜音減少

网友C:
沒什麼時間研究這個~

幫你把部分電路找出來!
看有沒有前輩對這塊有經驗知道怎麼改的~

找到相近的,看起來應該是一模一樣~

電路板

電路板

圖紙

圖紙

附上PDF cq-ef7180a(跟你的部分構造相同)
裡面有上面兩張的圖(PDF比較清楚)

panasonic_matsushita_subaru_cq-ef7180a_sm - 複製_部分17.pdf (401.31 KB, 下載次數: 6)
panasonic_matsushita_subaru_cq-ef7180a_sm - 複製_部分18.pdf (82.93 KB, 下載次數: 6)

网友H:
我改了,改好10年左右,到現在都沒問題,沒低頻聲,只要一條 "音源線" 即可,大家想的太複雜,我一開始也是想很多,後來想到一個超簡單的方式,還改了二台,都正常使用。

結論:改AUX用沒超過5次,因為太麻煩
(上車,插音源,....到播放,程序很多很麻煩)當時沒智慧型手機
從最早一開始的構想,到完成很花時間,滿後悔的.......
但有改OP和電容,音質大提升,算補償自已的時間吧

最後真心話建議:買台新主機,再改OP和電容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不要去蝦皮找一下  [卡帶轉3.5mm] 這種東西..
音質不算好 也還過得去 就是音量麻煩些
其實就是 耳機3.5mm ...

這小弟用過,
不過有把卡帶主機拉出來(1995 Renault Twingo原裝主機),
把馬達線剪了,
這樣才不會多一個馬達在轉的背景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改了,改好10年左右,到現在都沒問題,沒低頻聲,只要一條 "音源線" 即可,大家想的太複雜,我一開始也是 ...

現在用無線電發射器就好了,
小弟那組190元台幣,
有藍芽(沒在用),
可以插TF卡,
USB,
我都是用FM108.00這個頻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什麼時間研究這個~

幫你把部分電路找出來!

我看完大大附的資料,去瞭解了一下
截斷音訊接上後,仍需要放入空白錄音帶
有點疑問,是他偵測錄音帶的腳位怎麼沒有人做PASS
還是也找不到他偵測的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改了,改好10年左右,到現在都沒問題,沒低頻聲,只要一條 "音源線" 即可,大家想的太複雜,我一開始也是 ...

能麻煩大大開導一下嗎{n_109:}

网友:
我過幾天再開個文介紹一下,因為很PO文滿累的,等個幾天給我時間,一定開教學文。

网友:
看起來跟我當初那台一樣啊,你從AM改就好了

原理是在切AM的時候,把原本AM的聲音路徑切斷,改成外部訊號丟回原本AM的線路上。

要先找PA101的上面,在FM為0,AM高電壓的腳,我當初是找到弟11腳,

從這個腳拉線出來,串一個電阻、接一個電晶體,用這裡來驅動RELAY,

驅動的電源從卡帶那邊借5V過來。

---

第二部份是截斷AM的訊號,拆C125、C135這兩顆50V 0.68uF的耦合電容,

原本的訊號路徑是收音機模組 -> 電容-接點 -> 電容  -> 電容+接點 -> OPA

改成:收音機模組 -> 電容-接點 -> RELAY NC -> RELAY COM  -> 電容 -> 電容+接點 -> OPA

然後外部訊號先接一個10K電阻再接到RELAY NO。

這樣的話,在切FM或其他功能的時候,就跟原本的線路一樣,
只有切AM時,才會把線路斷開讓外部訊號丟進去。

----

不過啊,這車我家也有一台,我後來決定連同冷氣孔那片直接換掉,
ALTIS低階只有收音機+置物盒的那組冷氣面板,就是標準2DIN,殺肉就有。
副廠也有開模做成吃豐田2DIN(20CM寬)的版本,
買這個再去殺一組豐田近幾年、豐田通用面板的拆車主機,裝上去就可以了。
花不到兩千元就可以解決的事情,有藍芽有USB也有CD,音質又更好。

网友:
我用簡單方式改AUX輸入,可以參考看看
原廠TOYOTA車用音響改AUX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