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熱水器上的防電牆能防電嗎?

楼主(2021-06-0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ahJ0oUHZwg

网友A:
應該有水的狀態測,而不是無水狀態測
這個也不是什麼神奇的產品,金屬牙╳塑膠×金屬牙,裡面就水彎
靠消費者的一知半解賣產品

買這個不如去換台熱水器,間接加熱型的,加熱器不是直接泡在水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有水的狀態測,而不是無水狀態測
這個也不是什麼神奇的產品,金屬牙╳塑膠×金屬牙,裡面就水彎
靠消費 ...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13828788602
水電阻
在一般的印像中,水是一種導體,與電接觸十分的危險。 ... 當電熱水器通電工作時,加熱內膽的水即使有電,也會在通過“隔電牆”時被水本身的電阻衰減掉而達到將電隔離的目的,所以防電牆的原理就是利用水在電阻,在有可能因漏電帶電的水與人體之間構建足夠大的電阻而分攤電壓,最終使人體接觸水的電壓低於人體承受的安全電壓36V.

网友B:
lkkseemi 大
這個有裝跟沒裝是一樣的會導電就是會導電,最主要是抓住人類最脆弱的一面怕死。

電熱棒本來就是要跟水接觸(光聽到這樣就嚇死了),問題是電熱棒(外殼)與內部電熱絲都有隔離的,電熱棒總會損耗或意外吧,還有一道漏電斷路器(跳到你受不了叫修)。

看漏洞百出,他測的是靜止(水)畫面天曉得內部管路與接頭是否有塞絕緣物,或剪接或更簡單直接一旁,就算有水流動(畫面外)斷電/送電測,看看就好。

不過不可否認卻有心理因素的掏錢效果,不要斷人財路,爽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13828788602
水電阻
在一般的印像中,水是一種導體,與電接觸十 ...

水是導體,水阻和路徑與截面積有關

這個產品只能隔離水『管』的電阻,和稍稍增加水路長度
它只能做到微微增加整個水路的電阻
所以文案寫『被水本身的電阻衰減掉』,翻譯就是『增加水路長度』
把它切半來看就知道只是個水彎,沒有什麼特別
測試影片只敢測無水,有水的狀態下根本沒差多少
對這些說明,仔細把『邏輯』搞清楚,就知道沒有用
(歹勢後面話越說越重,希望不會被吉了)

漏電來自於加熱棒漏電,只要加熱棒和外殼隔離不導電(間接加熱)
那水就一直不會有漏電的問題,這種產品連考慮都不用考慮的
當然只怕萬一,沒有不會壞的機器,故障時靠漏電開關(ELB)

對我來說蠻垃圾的產品

网友:
發明這個是因為接地不常見,不相信漏電斷路器?單條火線220v跟兩條火線110v電流差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kkseemi 大
這個有裝跟沒裝是一樣的會導電就是會導電,最主要是抓住人類最脆弱的一面怕死。

電熱棒裡面塞的好像是硫酸鎂還是什麼有點忘記了,白色的
品質不良的話,會讓電熱絲慢慢的往殼靠,然後就短路漏電了

就是賣心理學的啦~
你已經跳出來擋人財路,我是跟屁蟲{n_1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熱棒裡面塞的好像是硫酸鎂還是什麼有點忘記了,白色的
品質不良的話,會讓電熱絲慢慢的往殼靠,然後就 ...

windata 大

只要不影響安全,就當作求心安。

只知道白白的,查了一下大多是氧化鎂沒錯。
結構
金屬管狀電熱管典型結構(最大眾化的結構)一般由5個部分組成:絕緣子、封口材料、引出棒、填充料、電熱絲、金屬護套管、接線端。

螺旋電熱絲與引出幫位于金屬護套管的中央,它的製造工藝是將螺旋型電熱絲穿入無縫鋼管、銅管或者鋁管內,其間隙處通過多管填充機均勻地填充既絕緣又導熱的氧化介質,如結晶氧化鎂粉(也可用氧化鋁或潔凈石英砂等)。然後用縮管機將管徑縮細,使氧化物介質密實(密度達到3.3g/cm3以上),保證電熱絲與空氣隔絕,中心位置不發生偏移而碰及管壁。這樣。單位面積發熱量就可增加十幾倍。使用壽命也可以相應的提高至10年以上。與相同大熱量的電熱元件相比,管狀電熱管可節約5%的電熱材料,而熱效率可達到90%以上。

因此,從電熱管的結構來看,金屬管狀電熱管是目前使用最廣泛,結構簡單,性能可靠,使用壽命長的密封式電熱元件,可成功的運用于工業、家用電器上,使用越來越廣泛。希望更多的使用者對電熱管的結構原理有了清楚的了解。

网友:
防電牆的原理,就是增加塑膠管的長度,水有電阻塑膠管長水的電阻大,可降壓降流電不死人,圖用塑膠螺旋增加長度,也可以用更長的塑膠管

网友:
對水質不良地區由於雜質較多水電阻小效果不明顯。
裝上後水壓明顯下降許多,洗手可以沖澡會氣死。
110 V 供電的地區也不必多此一舉。

网友:
氧化鎂是很好用的隔熱材,火爐里的防火磚也是這個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電熱棒裡面塞的好像是硫酸鎂還是什麼有點忘記了,白色的
品質不良的話,會讓電熱絲慢慢的往殼靠,然後就 ...

前兩年公司財務經理說魚缸的魚呆呆的,
叫我去看一下,
五尺缸無底砂,
只有血鸚鵡一狗票,
我手下水就麻麻的,
拿了指針三用表往水裏測,
某一角落有交流電壓數且隨距離變化,
仔細一看加熱棒破兩隻,
魚到那一角都在做電療,
所以漏電不一定會出事,
但離漏電區太近一定出大事,
我有量到60V...小弟的手整隻在水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兩年公司財務經理說魚缸的魚呆呆的,
叫我去看一下,
五尺缸無底砂,

我之前有次碰到漏電
是A機台漏電,漏電線接在B機台,摸B台的感覺麻麻地
找了B的碴,才發現是A在搞事
然後查了A的電源線,那個廠長把接地線接在三相布雷甲下
因為A的外殼是鋼板烤漆,所以漏電沒那摸大,是在鏽破皮的部份漏電

突然覺得那批魚好享受的樣子{n_1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有次碰到漏電
是A機台漏電,漏電線接在B機台,摸B台的感覺麻麻地
找了B的碴,才發現是A在搞事

早之前 有一次去客戶家搬動 移除舊的洗衣機

拆除搭接在水管上的搭鐵接地線

濕的腳 被拆除 地線搭鐵的手 串入了漏電迴路

被漏電 電流電了 。

還好是右撇子 電流沒過心臟 。

從此以後 就更小心處理用電的 sop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