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潮家防潮箱致冷片更換

楼主(2021-06-08):
防潮家防潮箱致冷片更換

1.拆下後比對尺寸,感覺怪怪的尺寸似乎不對,與隔離層尺寸差甚多。
2.主板正面,四段撥段開關,另外連接電源驅動(繼電器)板

3.配合功率計檢測,其中一段最大輸出2W風扇運轉。

4.製冷片完全無作用,切換三段致冷片電源,分別有高/中/低電壓輸出(9V以下)。

5.上網反覆推敲比對,故障致冷晶片尺寸不符,比照隔離層(散熱片)外看使用標準電壓9V/36W似乎消耗功率很大(快速防潮)到店面購買電壓略高12V 36W   30*30*3.2   TES1-12703

6.比照工業規格還有規格書,單價也蠻高的

7.開始致冷晶片組合,尺寸剛好。

8.開始送電測試,室溫/致冷面有溫差OK

9.熱交換散熱片與主板安裝。

10.變壓器安裝
11這是更換後測試L  3W 冷的超慢(不夠力)等等等..........

12.更換後測試M  8W   勉強接受冷度

13.更換後測試H   4W  ?只有風扇運轉,看了一下主板IC,間歇性啟/關致冷片,風扇持續散熱運轉。
14.準備回裝到空的防潮箱

15.電子除濕機裝上箱體

16.最高段輸出H   17W  濕度有降了,要完全手動切換輸出。
少了3V幾乎掉了一半功率(致冷效率打折)

完工
以上參考

网友A:
我家也有一台小防潮箱,不過那是朋友拿給我的,據他說就突然不除濕了,買新的後壞的就給我了。
那台防潮箱是要用一個阿達不達供電,壞了也不把阿達不達一起收好拿來,阿達不達被他老婆丟了。
我一檢查也是致冷片壞了,想要去買致冷片來換,光是"想"就想了至少10年以上,到現在還沒去買致冷片。

現在想一想.......,我就算是修好了防潮箱,我到底要放什麼東西?

网友B:
放珍藏的波波 硬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放珍藏的波波 硬碟~

以前的備份的磁帶跟磁碟片的確有人放防潮箱,硬碟需要放在防潮箱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備份的磁帶跟磁碟片的確有人放防潮箱,硬碟需要放在防潮箱嗎?

電子產品都要放吧~避免溼氣造成氧化~氧化就會有接觸不良、鏽蝕的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備份的磁帶跟磁碟片的確有人放防潮箱,硬碟需要放在防潮箱嗎?

一般電子零組件不通電都會故障了,更何況是放在非濕控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子產品都要放吧~避免溼氣造成氧化~氧化就會有接觸不良、鏽蝕的問題 ...

我的硬碟通常是放在購買新品硬碟時附的那種硬透明塑膠盒,然後再放進紙盒中。
有些電子零件保存的確對濕度有高度要求,甚至靜電袋外面還有濕度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電子零組件不通電都會故障了,更何況是放在非濕控的地方。

只要不是雨季,通風好或有冷氣的地方濕度也不至於太高,像這幾天都算是濕度較高的天氣,現在我家濕度也還不到7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雨季,通風好或有冷氣的地方濕度也不至於太高,像這幾天都算是濕度較高的天氣,現在我家濕度也還 ...

這樣也很高丫~我的感覺,超過60,比較低溫的表面,就會凝結水珠了~所以大於50,我就會開除溼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樣也很高丫~我的感覺,超過60,比較低溫的表面,就會凝結水珠了~所以大於50,我就會開除溼機了~ ...

還好啦!現在是雨季,本來就比較潮濕,也有可能那台溫濕度計不準..........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有一台小防潮箱,不過那是朋友拿給我的,據他說就突然不除濕了,買新的後壞的就給我了。
那台防潮箱 ...

那還用說 當然是珍藏已久的 香片~

原版那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還用說 當然是珍藏已久的 香片~

原版那種的~

你有嗎?私訊聯絡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嗎?私訊聯絡一下~~~

我是 Copy -  Right  --------> 中文直翻

無需防潮箱~

你懂得 老司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