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CD-DIF30熱水瓶出水故障-完修

楼主(2021-06-09):
最近家裡的象印CD-DIF30熱水瓶出水非常不順暢..
故障描述
按下(解除).燈亮...再按(出水)..有時候會正常出水
但絕大部分為斷電(過載保護.整個液晶螢幕消失.再出現)
無水狀態下..馬達聲音正常
研判馬達老了.有水就無力...
上網看了一下二手馬達..大約就400內...

既然有底了

哪就拆吧
驗明正身 2008 製造  MADE IN JAPAN
翻轉過來.紅框內兩顆螺絲拆下
紅框內螺絲拆除,才能拿下底座
紅框接地螺絲也要拆除
取下中間桶身
取下出水孔蓋板
可以看到出水孔及機板
紅框內螺絲拆除

檢修過程

馬達部分
接頭先拆除..按解除.再按出水..沒出現過載保護<正常>
馬達直接外接上DC12V變壓器...運轉正常有力 <正常>
直接排除馬達故障

機板部分:
目測元件無故障.凸起.燒裂等痕跡
用我便宜電表測試
出水按鍵阻值時高時低...
電容目測正常

維修過程

只在工具箱只到2個6*6*4.3 2p按鈕..所以就只更換兩個
但是不夠高..差了一點點.後續會造成不好按.或是要按更大力
所以按鍵下方我用束帶剪了一小段墊上...
原始高度
更換兩顆按鍵
墊高

電容剛好有..就順手更換了..管他有沒有壞
2200uf 16v/22uf 200v
更換後
最後組裝回去..確定水路部分沒漏水

插電 測試

然後出水就有力了...

所以也不能確定到底是按鍵還是電容的問題

提醒大家
插電測試時
記得立刻按下定時按鍵..避免空燒喔...

測試時注意有AC電源..避免觸電
另外維修時也發現上蓋蒸氣孔已經老化
鋼珠都跑出來了..蒸氣孔一摸就變成灰
立馬上網買一個原廠上蓋....

再戰13年...謝謝

网友A:
[所以也不能確定到底是按鍵還是電容的問題]

依維修經驗

1. 電容老化   (拆下的 電容 可以測一下容量)

2. 馬達 卡 水垢   (運轉不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也不能確定到底是按鍵還是電容的問題]

依維修經驗

水垢部分有排除了..之前2~3個月會用檸檬酸洗淨
這次馬達葉片也有拆下..裡面蠻乾淨的...所以水垢卡住排除

電容部分..因為是便宜的電表. 電容只能測到200uf ...所以2200uf16v就沒辦法測試了..

网友:
說到上蓋,我家的是上蓋後面卡住瓶身那邊
裡面彈簧失效了.
所以掀開蓋子,上蓋就會拔起
但是還是不妨礙使用就是.

网友B:
象印的上蓋屬於消耗品,大概4~5年就要換,否則會吃到上蓋脆化的塑膠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象印的上蓋屬於消耗品,大概4~5年就要換,否則會吃到上蓋脆化的塑膠粉!!

是啊~上蝦皮買一個原廠的上蓋總成700元
有比較沒有這麼好蓋上..需要比之前更用力才能壓上
可能是新的墊圈導致..不過.相對密封性較好.保溫更持久

另外謝謝wish大標註本篇拙作為精華..謝謝

网友:
只是那2顆按鍵更換即可

网友C:
Dear chenweiyeh大大,
能否給一張CN1(黑黃線)旁邊那一顆電晶體的近照嗎?
我需要它的零件號碼.....
十分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ar chenweiyeh大大,
能否給一張CN1(黑黃線)旁邊那一顆電晶體的近照嗎?
我需要它的零件號碼.....

抱歉..剛剛翻遍之前拍的照片..都沒拍到那個交流電源控制IC

但是我在某網站有幫你借了一張圖.
上面是交流電源控制IC(M2GZ47)

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
很清楚的照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上蝦皮買一個原廠的上蓋總成700元

有比較沒有這麼好蓋上..需要比之前更用力才能壓上

感謝分享  我家的 CD-WBF40 也快五年了 也該買個上蓋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分享  我家的 CD-WBF40 也快五年了 也該買個上蓋換

本來也在考慮要不要直接更新熱水壺
買一個上蓋就要700...看似不划算
畢竟現在很多二線品牌不用1500就有了..還更節能

但是日本製的熱水壺確實耐用
所以還是給他訂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