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ASUS UX330UA BIOS和點位圖(音效時好時壞)

楼主(2021-06-09):
前輩們大家好:

     小弟今天有拿到一台ASUS UX330UA筆電,發生的問題是
音效硬體有時抓的到有時抓不到,小弟就有去買了音效晶片回來換
也是一樣,就想說會不會是BIOS亂了,想要來重刷,可是在官方那下
載下來的只有6M,BIOS有到8M,是否有前輩有BIOS的備分還可以
幫忙合並一下,

    合並BIOS不知道有那裡可以找到教學的,不知道要從那裡割BIOS
才是正確的

筆電備份下來的305版的(8M)

官方下載下來的305版的(6M)

网友:
感覺不是BIOS問題,比對過備份和 官網的 6M 是一樣,6M 是不含ME,

附件是從備份檔清空 ME,或許有試有機會

3.73 MB, 下載次數: 20

清ME

73.03 KB, 下載次數: 28

點位圖

楼主:
感謝楊大俠

大俠愛吃漢寶寶

网友A:
有可能是接口問題,或 RN2201 排阻查下,插上音效小板後,看有沒有通,

音效訊號過這顆就進到南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接口問題,或 RN2201 排阻查下,插上音效小板後,看有沒有通,

音效訊號過這顆就進到南橋了

感謝楊大俠指導,

真的好像是你說的插口有問題

不過真的買回來,要回焊那就有點可怕了

等買零件回來在試看看了

在次的感謝楊大俠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