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技嘉 GA-H270M-DS3H 很難開機

楼主(2021-06-10):
各位前輩大家好
我朋友有一塊2017年的技嘉 GA-H270M-DS3H (BIOS .ver F7) 很難開機
都要一直按, 要按很久, 運氣好才會不小心開機
已換過電源及直接短路都試過, 看起來應該是主機板有問題了
請問一下, 這個應該不難修理吧??
還是直買新的主機板換掉??

网友A:
會不會是開關問題,
如果財力夠,整台換掉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開關問題,
如果財力夠,整台換掉也行

愛說笑

网友:
要測試開關是否有接觸到,在POWER開關兩端接上電表,應該會測到將近5V的電壓,如果電壓過低,在來找原因,將啟動開關壓下,電壓會瞬間歸零,正常情形下會保持歸零電腦啟動,先做到這兒,再回報結果...........

補充內容 (2021-6-11 10:31 AM):
壓下啟動開關,實際上電壓不會歸零,IO會控制POWER端的綠黑線。

网友:
換個cr2032電池看看~

网友B:
開關按鈕問題,
分解它你就會知道,
尤其是帶燈的開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開關按鈕問題,
分解它你就會知道,
尤其是帶燈的開關.

可是.........

樓主說試過直接短路一樣很難開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

樓主說試過直接短路一樣很難開耶..........

所以要他接電表測試一下啟動電壓,前天才幫老哥換了一個power,啟動電壓才2.65V,有時可以啟動,大多都是轉一下就停,然後再起動,一般人可能沒備用的電源,甚至沒電表,這時送修可能是較好的選擇。

网友:
CPU 有解開,再放回座,重新扣上?

剛查,技嘉的 H_SKTOCC# 訊號 跟華碩用法不一樣,所以以上略過

--
先重刷BIOS、如不行再查南橋待機條件

沒有刷機工具,可以試著讓它進入 BIOS RECOVERY

此板是雙 BIOS

网友:
個人經驗,電源供應器故障率很高…

電源供應器有電,但電壓可能不足或是瞬間啟動電流不足,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由進風口看一下是不是有爆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