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SUNSSE Y-B21 一路燈具智能開關,通電不亮燈

楼主(2021-06-10):
這個燈具一路開關配有一個ON OFF搖控制,預設是牆壁開關一上電就亮燈(通電亮燈)
然後人躺在床上,用搖控器切OFF關燈

現在變成,一上電燈具是暗的
然後我要按搖控器的OFF,就會聽到繼電器的聲音
這時候再按搖控器的ON,燈具才會亮
(一上電燈具按的時候,按搖控器ON是沒有反應的)

原本想說是繼電器,可是除了一上電沒亮,後來按ON OFF都是有啟動繼電器,燈具也正常
所以不曉得可能原因是什麼?

网友A:
容降電路
先將那3顆電容全換掉 尤其是紅色與那顆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降電路
先將那3顆電容全換掉 尤其是紅色與那顆大的

可以請問它開機就可以亮燈的原理是如何嗎?
是110v透過容降降壓,最後轉成適當的電壓例如12v,所以一上電繼電器就吸住,就亮燈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請問它開機就可以亮燈的原理是如何嗎?
是110v透過容降降壓,最後轉成適當的電壓例如12v,所以一上電 ...

應該是這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降電路
先將那3顆電容全換掉 尤其是紅色與那顆大的

兩顆電解電容+一顆豬肝電容,剛好綠色25v 330uf手邊沒有一樣的就先沒換
更換豬肝電容+最邊緣16v 220uf的電容後

上電輸出就有恢復110v了

豬肝電容電容表測試673,與標示684差一些

謝謝指導,順利完修,地球又少了一個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