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的故障問題

楼主(2021-06-11):
家裡買兩台同型號液晶電視(歌林KLT-40ED01) , 其中一台出現有聲無影的故障 .
試著把兩台的版子互換驗證確認結果是恆流板壞了(ST6M30KUX-1) ,
https://photos.google.com/search/_tra_/photo/AF1QipMHfsQpuVkTB37HQvb-NuHGaBOYAB13TGZPazlq

把板子上面(紅色圈圈處)的四顆電容( 220uF 16V + 100uF 10V 2顆 + 100uF 16V )全部換新 , 結果就可以看了......
https://photos.google.com/search/_tra_/photo/AF1QipNUuIOmZ1l9HhXqiGE-bvuiyVxEf6qg-kOghb46
可是沒多久又一樣出現有聲無影的故障

請問到底還有哪邊有問題 , 有高手可以解惑嗎???

网友:
違反版規

网友A:
  請問: 有詳閱過 共同版規 第四條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有詳閱過 共同版規 第四條 嗎?

謝謝提醒 , 立即改進

楼主:
抱歉 , 文章內容違反板規 , 請板主 或 wish大大 幫忙刪文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