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冷熱水龍頭陶瓷心更換

楼主(2021-06-12):
家裡的蓮蓬頭開關用久了,操作起來緊緊卡卡的,趁放假來維修。

問題來了,買到的陶瓷心換裝後,打開冷水入水沒問題,打開熱水入水,開始滴滴答答。。。。,其餘操做功能皆正常。

左邊是舊的閥心;右邊是新買的閥心,理論上應該通用對吧?

水龍頭內圖

有沒有人有經驗,我問題出在哪?

网友A:
有確認熱水的出水量正常嗎?

网友B:
龍頭內底部水垢有刮除?陶瓷心偏熱水端孔逼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確認熱水的出水量正常嗎?

因為澡還是要洗,已經裝舊的回去。
印象中正常,沒明顯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龍頭內底部水垢有刮除?陶瓷心偏熱水端孔逼緊?

那個露出黃酮是我刮的,平面用指尖摸是平的細的。
阿縮比不是很大,你提的2兩個建議,明天再來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澡還是要洗,已經裝舊的回去。
印象中正常,沒明顯變小。

  若換回舊芯熱水量正常, 那顆剛購入的再換新品試看看.

网友:
楼大再仔细看看,结构上是否安装错了呢?这种三通阀芯需要正确的配合角度,容易安装错误。
或者,您这新的阀芯结构与原来的不同,这需要拆开检查里边的陶瓷片(2块)。

楼主:
先說結論,換修完畢不再滴水。

漏水有兩種可能。
1.熱水防水橡膠過大,跨到出水口,但對稱的冷水不會。接著看比較複雜的第2種可能。
2.新閥心與水龍頭底座無法緊密結合。

依照3#的Bluse大大的建議。

首先刮乾淨水垢。

接下來,目視新的閥心腳好像比較高,剪短一些

漏水明顯改善,但1秒1大滴,還是不行。

最後"輕壓"熱水端固定逼緊,問題解決,感謝 Bluse大大 。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說結論,換修完畢不再滴水。

漏水有兩種可能。

要不是yuz大有檢視卡榫高度?靠近熱水側逼緊可能還是會漏?弟只有出張嘴,恭喜完修

网友C:
同主題
請問最前端那個金色拉上拉下的
如果拉起來很卡,要很用力,也是有辦法換零件的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主題
請問最前端那個金色拉上拉下的
如果拉起來很卡,要很用力,也是有辦法換零件的嗎 ...

此部分可以分解,
可能卡水垢,
浸泡檸檬酸去除水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部分可以分解,
可能卡水垢,
浸泡檸檬酸去除水垢即可.

我也以為沒救,再來試試怎麼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主題
請問最前端那個金色拉上拉下的
如果拉起來很卡,要很用力,也是有辦法換零件的嗎 ...

這問題我也有,沒拆過,我也來試著拆拆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此部分可以分解,
可能卡水垢,
浸泡檸檬酸去除水垢即可.

可以請問怎麼拆嗎?左轉右轉都不像是可以拆的感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請問怎麼拆嗎?左轉右轉都不像是可以拆的感覺

先拆出水管接頭(內六角工具)

移除水管接頭後,會看到內部有一字部的零件,將它卡住,旋轉上方的圓形零件(拉上拉下那一顆(金色)(這顆我是往上拉住,再旋轉就轉下來了)

用活動板手卡住一字部的零件上方的兩個平面(鬆開),
再分解一字部的零件,(要分上下移開水龍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拆出水管接頭(內六角工具)

感謝分享!今天休假也來拆解

需要內六角12mm工具,這個特別再去買,平常我家沒有用到那麼大的
拆解方式如sandy姊照片很清楚的步驟和技巧說明

看起來會覺得拉起來要比較用力,是因為紅框防水橡膠處

不過好像也沒有特別卡什麼東西,只有丟檸檬酸煮一煮

裝回去後上點針車油,不過覺得還是要用點力拉,不曉得是本來這個型號就要比較用力還是怎樣
大概本來40分進化到60分左右的程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