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播放機

楼主(2021-06-14):
這是播放機內的電源電路,IC被熔毀,想請教各位先進們這顆IC的編號?還有可能是哪個零件故障造成此現象需一併檢查?

型號

型號

背面圖

背面圖

网友:
DK1203

DVD 的廠牌型號要打在標題上才能符合這邊的規矩。

网友:
大部分都是12v 5v 找個舊的電源拆了換板 便宜又環保 DVD機殼應該很多空間

楼主:
感謝duke大的圖和指正
再請教duke大,如何由我提供的圖片能查到這個IC圖,
查datasheetd看到有dta1208不知是否能通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duke大的圖和指正
再請教duke大,如何由我提供的圖片能查到這個IC圖,
查datasheetd看到有dta1208不知 ...

這是使用一台很舊很老的人工智慧主機先去搜尋類似功能的主控 IC 有哪些,再去一一比對接腳與實體線路板是否相符。

dta1208 是什麼?搜尋不到,請貼出其相關資料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使用一台很舊很老的人工智慧主機先去搜尋類似功能的主控 IC 有哪些,再去一一比對接腳與實體線路板是 ...

感謝duke大教導,先前po dta1208抱歉是眼花應當是DK1208,附上查到的網址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 ... /1037/3/DK1208.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duke大教導,先前po dta1208抱歉是眼花應當是DK1208,附上查到的網址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 ...

DK1208 第六腳 IS 要多接一顆檢流電阻,你的電路板上沒有此電阻所以應該是 DK1203。
如果是 DK1203 買不到只能買到 DK1208,那你就要自己加上此電阻,文件上是用 0.56 歐姆 1%,其他部分看起來是大同小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DK1208 第六腳 IS 要多接一顆檢流電阻,你的電路板上沒有此電阻所以應該是 DK1203。
如果是 DK1203 買不 ...

請問這顆ic會被燒毀,應該還有別的原因造成吧?我需要朝哪個元件檢查呢?麻煩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這顆ic會被燒毀,應該還有別的原因造成吧?我需要朝哪個元件檢查呢?麻煩您了 ...

一次側就那幾個元件都檢查ㄧ下也很快如 Fuse 與 Diode,應該就是此 IC 內部的 MOS-FET 損毀先天體質不良也很可能。
如不想檢查也可以 IC 多買幾顆先上一顆如有再壞再來慢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側就那幾個元件都檢查ㄧ下也很快如 Fuse 與 Diode,應該就是此 IC 內部的 MOS-FET 損毀先天體質不良 ...

好的,謝謝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