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關於cb400安裝野狼離合器線

楼主(2021-06-14):
在十年前就聽過cb400離合線可以流用國產野狼的原廠線
上星期剛好出門不久後離合器線斷了.
辛苦的牽車回家後,就去材料行拿了這條流傳很久,說是直上的老野狼原廠線
結果回家試裝,才發現根本不能直接流用,除了長度差不多外,其他的都不同
接頭小端不同,這個還好,鋁頭修一下就能用
但最大的問題在彎度與固定座對鎖管完全不符
硬要用也行,但變成就只能轉到最底然後插在上面,不能對鎖.
後果就是按壓離合器時,那裡就會在那裡動來動去,線頭無法至中固定
裡面鋼索跟管邊會在那裡互相磨,久了一定會從那裡斷.
所以就另外做了一個轉接盤,除了一次解決無法固定對鎖的問題外
連彎度問題也一併解決.
1.為什麼不買原廠離合器線? 一條原廠線能買十條以上的野狼原廠線
只需像我這樣做個轉接盤後,以後就真的可以一直用野狼線下去,那為什麼要多花十倍以上的錢買原廠線?
2.為什麼不換成油壓離合器,這樣不就不再會有斷線的問題?
沒錯,油壓離合器不會斷線,但一樣會有漏油失效的問題,一樣讓你顧路.
一來我不喜歡油壓離合器的手感,二來我寧可再花100元買條備用線放在車上
以後路上斷線直接現場把備用線接上去就能騎回家,又便宜又簡單解決顧路的問題.
裝上野狼原廠離合器線後的心得是這條線比cb400原廠線拉起來手感更好更順.

网友A:
這讓我想起來,以前在追風135CC時候,離合器線斷了,哥哥教了一招,不用離合器,騎回家(距離不遠),經那那麼久我也想不起來,怎麼騎回來的,要推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讓我想起來,以前在追風135CC時候,離合器線斷了,哥哥教了一招,不用離合器,騎回家(距離不遠),經那那 ...

那是像追風,王牌這種輕檔車能這樣用,就是用力推再夸上車入二檔就能騎,但這樣一來會傷車,二來cb400這種頓位的車子根本不可能推到人能騎上去採二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讓我想起來,以前在追風135CC時候,離合器線斷了,哥哥教了一招,不用離合器,騎回家(距離不遠),經那那 ...

野狼125轉速夠時,
可以免離合器換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野狼125轉速夠時,
可以免離合器換檔.

+1

手排四輪也可以 ~

楼主:
把野狼這條線先拆下來換斷掉的那條原廠線回去了.

原來斷掉的原廠離合器線覺得可以來改良一下
用白鐵板折一塊這樣的東西出來

然後再加上一棵中間打洞的羅絲,就能讓壞的這條重新使用

只需要去腳踏車行買便宜的煞車線一條
穿回去舊的線管再鎖緊調一下間細就完工了.
這樣換的好處是以後若再斷線,路上直接更換簡單快速多了
且這種腳踏車煞車線超線宜的,一條十元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