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這技嘉P2542N筆電主板上的電容是什麼材質?

楼主(2021-06-15):
我的技嘉筆電P2542N用十年了,前幾天先是自己重開機,之後開機自己進入BIOS的設定,目前的狀況都是每次開機只聽到光碟機啟動一下就沒動靜,插充電器或用電池狀況都一樣,電池確定有電,筆電損壞前滿電可使用約兩小時,且是充飽電後拔下的,因此推測問題出在電路板上的電源迴路,首先懷疑是濾波電容老化,使電壓不穩,所以上網請教前輩,照片中的鋁殼電容是否為易老化的電解電容?電容上的標示"M124, 15, 25V".

网友:
先測量CMOS電池是否有電
在測量各大電感電壓

鋁質電解電容器 Smd 15uf 25v 20% 6.3x4.5

网友:
開機後直接進入BIOS,比較像是沒找到開機硬碟

會不會只是硬碟掛了,開機卡住

楼主:
硬碟是好的,我用"伽利略多介面旗艦版光速線"可以讀取硬碟資料。

楼主:
感謝獅子魚的回覆!
CMOS電池的電壓3.11V,正常。
硬碟供電迴路的濾波電容,是和照片中一樣規格的SMD鋁質電解電容器,有兩個並聯,拆下其中1個,用LCR錶量到電容值7.35uF@1KHz,剩不到50%,推測CPU的濾波電解電解電容應該會衰退更多,現在試著按獅子魚的建議,量取各電源電路的輸出電壓,有結果再上來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的回覆!
CMOS電池的電壓3.11V,正常。
硬碟供電迴路的濾波電容,是和照片中一樣規格的SMD鋁質 ...

開機直接進入BIOS,的確就是沒抓到開機碟的現象,
硬碟既然是好的, 很可能就是主機板連接硬碟的介面接觸不良,
用接點清潔劑噴噴, 搞不好就好了,
(如果是SSD硬碟故障, 那會有更多捉摸不定的奇怪現象)

電解電容的spec.標示容值,剛看Rubycon和Rubycon,
都是定義頻率120Hz, 容值為標示值+-20%,
(不過, 我剛拿一顆新品10uf電容,
LCR錶量測, 9.9uF@120Hz, 8.6uF@1KHz,
你量剩不到50% @ 1KHz, 確實偏低)

補充內容 (2021-6-16 07:53 PM):
spec.標示容值,
Rubycon和nichicon, 都是定義頻率120Hz,

楼主:
感謝jacson99的回覆!
量了一下電壓,才發現檢修方向錯誤,首篇中的鋁殼電容並非輸出濾波用,而是輸入(19V)電容,這個板子的電源迴路是用鉭質電容做為輸出濾波,我把CPU取下,量其週邊的鉭質電容兩端,發現有短路現象(4.9歐姆),是下圖中的CL6、CL7、CL9、CL15,這4顆電容並聯,要一顆一顆拆下量才能找出問題電容
再請教前輩,這標示"NEV, eJ8"的鉭質電容是什麼規格?先謝謝了!

C6,C7,C9,C15這些並聯電容有短路現象

C6,C7,C9,C15這些並聯電容有短路現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jacson99的回覆!
量了一下電壓,才發現檢修方向錯誤,首篇中的鋁殼電容並非輸出濾波用,而是輸入(19V) ...

2.5V 220uF,
詳見附檔 第9頁(頁碼10)查表,

1.45 MB, 下載次數: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V 220uF,
詳見附檔 第9頁(頁碼10)查表,

太感謝了!又快又準,甘溫!

楼主:
再請教前輩:
拆這種鉭質電容,使用熱風槍,可調溫可調風速(賽克SAIKE 898D),用什麼溫度和風速才適合?

网友B:
CPU 那的阻值本來就很低~沒有到零非短路~!!
再來修筆電~應該先查下3V 5V 有沒有吧~
如果沒有看下保護隔離電路,哪 有這樣亂猜亂修的~
如果有電源供應器~用那看下電流就大概知道哪個方向故障了~!
雖然筆電很多電容擊穿引起的大電流短路~
不過短路至少在1以下~~!! 另外去找下電路圖和boardview看會更快~!
不是什麼壞都懷疑電容~~~這搞的好像以前的LCD電視~換換電源板電容就會好似的~
如果沒有~先量下各大電感~對地阻值~再來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 那的阻值本來就很低~沒有到零非短路~!!
再來修筆電~應該先查下3V 5V 有沒有吧~
如果沒有看下保護隔離 ...

謝謝ppandnini!

的確如您所說,不是電容的問題,上電量了電壓,查出CPU有1組沒有電壓,現在焦點放在這裏,

因為技嘉筆電比較冷門,找不到電路圖,檢修起來真的很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