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野狼125換前叉油封

楼主(2021-06-15):
小弟野狼前叉已經漏油漏半年了,停車半天地上都會一攤油

先前有想過不分解前叉換油封,網路上的辦法,用勾的,鎖螺絲再拉通通沒效

還是乖乖照規矩來

先拆頂端大螺絲

紅箭頭拆鬆,綠箭頭螺絲拆下,前輪軸心抽出,前叉如果下不來,不要用轉的,小弟為此手掌磨出水泡,三角台鎖點上油,前後左右搖前叉順便拉
前叉就能慢慢下來

倒出舊油,都變質了

用火焰板手打下活塞固定螺絲,這顆很緊,打了4下才鬆開

直接拉出內管,彈簧在內管裡,所以小弟也不知道如何換彈簧

用一字起子翹起卡環

再用撬胎棒挖舊油封

結果完全不動,外管放平用腳踩住,撬胎棒雙手出力用力拉

舊油封下來了,外管周邊鋁合金已經氧化,跟油封橡皮黏住

外管內側清乾淨,塞入新油封

新油封底部,外唇比較窄

新油封頂部,外唇比較厚而且有字,油封唇在油封下方

油封側面,上方有斜角

塞入新油封,空手大概只能塞下1/3高度,上面再墊舊油封

舊油封上面放個厚鋼板

鐵鎚用力敲

直到新油封降到能看到扣環溝

裝入扣環,要確實裝入溝中

插入前叉內管,裝上新土封,箭頭是小弟為了在舊油封鑽孔鎖螺絲弄傷的

用厚廣告紙做漏斗,倒入約160CC機油

依反順序將前叉裝上車,千萬不要像小弟亂搞,萬一像小弟弄傷內管,組裝完後上路會滲油

网友A:
一行文字下面跟著照片,一行接著一行看起來一目了然,雖然我沒有野狼可以修,看了也很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行文字下面跟著照片,一行接著一行看起來一目了然,雖然我沒有野狼可以修,看了也很爽。 ...

喵大夫
對野狼情有獨鍾,快要整台翻一圈了。

网友B:
喵大夫
對野狼情有獨鍾,幾乎快翻一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喵大夫
對野狼情有獨鍾,幾乎快翻一圈了。

已經翻一圈了,目前快130000KM,1994出廠,窮到家徒四壁了,所以繼續撐吧

楼主:
野狼前叉油封有三大關
1.拆活塞固定螺絲
2.拆油封
3.裝油封

youtube上有老野狼前叉分解影片,他的活塞固定螺絲連雷力迅無刷電扳都打不下來,後來換了一支特大號鋰電牧田才打下來,好像不分車種活塞固定螺絲都有這個問題

前叉油封也是有名大魔王,一般尺寸一字起子撬到起子變形了也紋風不動,建議用泥水工用大隻貫通起子或是長撬胎棒比較好工作,撬不起來要考慮工具尾端用力K一下

裝也是難關,前叉油封不像曲軸油封,空手塞就進去了,必須用鐵鎚用力K才下的去,為了避免油封敲變形,除非有專用特工,大多建議把舊油封墊在新油封上面,鐵鎚敲舊油封,小弟的前叉油封實在太緊,怕舊油封不夠硬,連新油封連帶被敲變形,所以上面再墊鋼板

其他車種有的前叉頂端不是大螺絲,必須用特工壓下頂蓋,取出扣環再取出頂蓋,才能進一步分解

网友C:
我的仿賽車倒叉也會漏油
想到要拆一堆殼就完全不想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仿賽車倒叉也會漏油
想到要拆一堆殼就完全不想碰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 ... hp3qWJufqAacSA3Gm3A

您參考看看,應該不用拆很多殼,可能要用到特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喵大夫
對野狼情有獨鍾,快要整台翻一圈了。

vivianshe 也有一台,他曾經騎來我家,我也跟他說千萬要保養好,不過他跟我說好像什麼地方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vianshe 也有一台,他曾經騎來我家,我也跟他說千萬要保養好,不過他跟我說好像什麼地方要修~~~ ...

可以看看有哪些問題,估一下維修划的划不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看有哪些問題,估一下維修划的划不來

他家雖然也住台中,但是離我家也不算近,都能騎來我家了,可能不是很嚴重的問題,野狼125正常在騎應該沒什麼不能修的吧!不過我看vivianshe 可能怕太乾淨會被偷,都沒有在洗機車。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66&t=5929611&__cf_chl_jschl_tk__=bd41885f0a894db3f045d ...

感謝,好詳細啊!
以前速克達和輕檔車有拆過構造很簡單,如果前幾年我應該會自己弄
不過一千CC的車子太重了,避震器構造比這台複雜,零件工具也不齊全不敢亂拆,或許給店家修比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ivianshe 也有一台,他曾經騎來我家,我也跟他說千萬要保養好,不過他跟我說好像什麼地方要修~~~ ...

老大
要修的地方多著呢
我的末代化油野狼,光是曝屍街頭皮開肉綻就心涼涼的,看看旁邊腳踏車,何況是喵大夫的

結果檢查染黑的鐵底座鏽蝕,固定皮面的騎馬釘跟著剝落(連修補的機會都沒了)(海島國家沒辦法)。
快二千新座椅放快半年,猶豫中要不要換掉繼續曝屍。
維護就是要花錢,想跑就要加油錢來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
要修的地方多著呢
我的末代化油野狼,光是曝屍街頭皮開肉綻就心涼涼的,看看旁邊腳踏車,何況是喵大 ...

外觀看起來還好,只要引擎正常,應該不會難處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大
要修的地方多著呢
我的末代化油野狼,光是曝屍街頭皮開肉綻就心涼涼的,看看旁邊腳踏車,何況是喵大 ...

末代化油器?你的意思野狼125有出噴射的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末代化油器?你的意思野狼125有出噴射的嗎?

老大
有啊三陽野狼六期,大多買塑膠車有空間與方便。
非置入性行銷,僅供參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大
有啊三陽野狼六期,大多買塑膠車有空間與方便。
非置入性行銷,僅供參考 ...

現在出的應該不會那麼耐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在出的應該不會那麼耐用了吧!

老大
也不會,就是改成噴油系統與含氧感應,半人工化檢修。
問題是同級產品,現在顛倒了雖成熟非量產(光汽缸引擎都用好幾代了),牽涉價格多會選塑膠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