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7W800A 影像殘影、lag

楼主(2021-06-16):
請問SONY KDL-47W800A這個狀況是否從邏輯板開始換看看呢?

另外邏輯板與主板連結的這個Connector怎麼拆比較正確?

网友:
下圖紅框內 排阻測量看看 每通道阻值都是一樣的

网友A:
大大所述題意應該是面板問題吧  這跟屏線接口沒關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大所述題意應該是面板問題吧  這跟屏線接口沒關係吧

大大所述問題之一,
是問這種排線要如何拆下?

我也想知道,因為我也拆不下,
這看來並不是把卡榫翻起,

网友B:
網路找的圖,像這樣拉開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網路找的圖,像這樣拉開嗎?

感謝分享, 看來應是如此,
桌子底下一台同事託修, 擺很久卻ˋ拆不開的CD音響,
看來有機會拆開維修了, 找時間試試,
甘溫,

网友C:
兩點卡榫往下壓.再拔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找的圖,像這樣拉開嗎?

不是喔~ 這種的就是兩側往上拉開再把排線抽出就可以了~
我PO那款Connector只有左右兩個卡榫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兩點卡榫往下壓.再拔出來

所以應該是兩個卡點往下壓...
我之前試是往上拉... 結果下面的斷了一半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所述題意應該是面板問題吧  這跟屏線接口沒關係吧

是的~ 因為擔心是面板問題~
想說有沒有同系列的前輩有維修過... 可以省一些除錯的過程...

楼主:
剛剛用影片截圖,再麻煩前輩們~

网友:
可檢查看看是否為T-CON與面板的排線氧化,造成的接觸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