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50LA6200 畫面抖動問題請教

楼主(2021-06-16):
請教各位 先進 朋友給我一台 LG-50LA6200
開機會畫面會上下跳動 大約1秒鐘正常1秒鐘故障 一直輪流交替
請問要如何著手
正常畫面
跳動畫面

网友A:
先清潔軟排,不行再遮蔽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清潔軟排,不行再遮蔽法...

感謝 回家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清潔軟排,不行再遮蔽法...

每隔2.5秒是在正常跟跳動畫面一直交替
清軟排無效 遮蔽會出現如圖
請問再來要查哪部分

网友A:
感覺是面板掛,看其他人幫忙回覆

google 爬文,是有人在修這台跳動抖動問題

兩條排線,左右拆一邊開機看畫面是否正常,如果、左、右有一邊能正常,還是多試試遮蔽腳

這篇有點像:https://bbs.pigoo.com/thread-82997-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96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是面板掛,看其他人幫忙回覆

google 爬文,是有人在修這台跳動抖動問題

左右拆一邊 畫面 一邊條紋 一邊無畫面 沒有一邊正常 那可能是面板掛拉

网友B:
或許是遮錯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許是遮錯腳了吧

我是兩邊共分成6部分遮蔽 這樣可以嗎

网友B:
LG應該是內側遮掉不到一公分的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LG應該是內側遮掉不到一公分的點

好的 感謝 再試看看

网友:
遮蔽的地方,可以一步一步來,遮蔽法應該是有用的,只是不知道可以撐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LG應該是內側遮掉不到一公分的點

打了AZ疫苗 第2天發燒 睡了1天 晚上精神好 照您說明已經成功

楼主:
[問題求助] LG-50LA6200 畫面抖動問題請教 完修

感謝chi0338 說明 已經完修
遮蔽內側
本來遮左邊 顏色不對 換成右邊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chi0338 說明 已經完修
遮蔽內側

讚讚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C(2021-08-01):
剛好手中放了很久兩部42吋LG都有相同問題
用這方法試試....
恭喜完羞...

网友:
我的畫面也是會抖動 遮蔽好變這樣 可以請教各位 這是什麼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剛好手中放了很久兩部42吋LG都有相同問題
用這方法試試....
恭喜完羞...

+1 遮蔽法完修
原本想說要放棄了說
棒棒,大推一波。

网友:
感謝大大,
小弟也有一台AmTRAN 50U電視抖動,
將軟排線右邊遮住15支腳位, 就修好了
再次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