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小北百貨沒牌子的四驅遙控車,只能控制兩個輪子

楼主(2021-06-16):
小朋友在小北百貨買的玩具,不到一年就壞了

使用一顆18650帶保護板2A電池

症狀是遙控完全沒反映,電路板小小一塊,手邊有電容和16M震盪器換了依舊無效

電池進來有4.2V,但是一旦遙控指令出去,就會剩下1V

第一個反應就是可能哪裡短路了,所以進入保護
但是四顆輪子總共四組線路,前輪一紅+一白、後輪也一紅+一白
如果前輪只接一紅,後輪也只接一紅,可以正常作動有4.2V

如果前輪只接一白,後輪也只接一白,也是可以正常作動有4.2V

那這樣就會想說馬達本身應該沒問題,或是馬達那邊沒有短路到
可是四條一起上去,就會一動也不動

背後電路板長這樣,一顆晶片控制前輪兩組PIN,一顆一樣晶片控制後輪兩組PIN
但是我不曉得為什麼前輪後輪各插一組紅色的或白色的就可以動?

网友:
換個沒有保護電路板的電池或電供試試

网友A:
電池衰退, 瞬間壓降過大,
保護板低電壓保護,

而且, 這台是一次4顆馬達?
(照片上看輪子都只有單邊轉動?)
如果是4顆馬達, 那啟動瞬間抽載肯定更大!(>3安培)

買顆18650更換,
(網拍買顆有牌的, 三星、SONY,LG,壽命會比白牌電池多很多, 保護板拆舊的裝上),
或先用電源供應器給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衰退, 瞬間壓降過大,
保護板低電壓保護,

一開始我用先用電供,不過照保護板設定2A,四個馬達PIN全接,啟動後會變成一下轉前輪一下轉後輪,然後電供電流一下高一下低,三不五時進保護。
請問馬達瞬間啟動電流要怎麼大約估計?
我本來想說調高一點,可是保護板寫2A,怕調高瞬間玩具就報廢了

剛剛把電供調高,就可以正常運作,瞬間大概可以到3.4A,連續按著運轉大約1.5A
實際改用一顆一般的18650,也可以正常運作。

這顆故障電池充飽也是有4.2v的,請問像這種案例怎麼判斷電池好壞呢?

以前團購買的這台派得上用場嗎?

网友:
ESR 表直接測量電池很可能會損壞 ESR 表,要串接一個電容器約 47uF,測量的結果再扣掉串接電容的 ESR 值,但是這是電池在 100KHz 時的內阻,業界是用 1KHz 來測量電池內阻有專用的電池內阻計。

瞬間啟動電流要先在電池上串一顆 0.1 歐姆電阻,再用示波器看電阻兩端的電壓變化。

最簡單的方法是測電池的電壓變化就能算出電池的直流內阻,公式是:(空載開路電壓 - 加載電壓)/ 放電電流 = DCR。
18650 的正常內阻應在 0.05 歐姆以內,大於 0.5 歐姆的直接丟棄。
電池保護板在這類遙控玩具上不是必要的,會增加電池的內阻可以自行測試看看。

最簡單的方法去網拍買顆 18650 動力型的電池直接換上去就好,不要裝保護板要用焊接的不能用電池盒,還要有鋰電專用充電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開始我用先用電供,不過照保護板設定2A,四個馬達PIN全接,啟動後會變成一下轉前輪一下轉後輪,然後電 ...

原裝保護板只有2A? 那肯定是不夠,
尤其是急起步,煞停, 瞬間電流都很大,
至於怎麼估, 我幫同學整修的一台遙控車(前後各一顆馬達),
3A保護板經常進保護, 尤其是急轉彎和煞車,
解決之道, 要嘛換更大電流保護板(10、15A), 但電路板體積會有點大,
簡單一點就是不要保護板, 發現遙控車速度變慢時,
就立刻換電池, 不要把電池玩到過放!

遙控車馬達日後如果故障, 淘寶可以買到,
(可以研究一下賣家的馬達, 有些會標出電壓、電流規格)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h1qbs0u864b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h1qbs0u8ed77

也可以買到碳刷,(遙控車原裝的馬達應該都只配銅電刷, 買碳刷來改可以大幅延長壽命)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h1qbs0u879b9

電池的話, 4顆馬達確實該用動力鋰電,
若用一般的容量型鋰電, 應該很快就操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開始我用先用電供,不過照保護板設定2A,四個馬達PIN全接,啟動後會變成一下轉前輪一下轉後輪,然後電 ...

小弟都會用TP4056去充沒保護板的18650,
接上去過個三五分鐘用摸摸看電池,
燙手的話就是內阻大,
內阻大直接汰掉,
我都直接把電放完電後拿去丟回收,
放電我是用12V/50W的杯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