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升降壓模組0.5-30V/35W

楼主(2021-06-17):
升降壓電源模塊 恆壓恆流液晶LCD數顯 電壓表電流表可調降壓升壓0.5-30V/35W半成品組裝

1.        經過裁切過六面體,混合式PC/壓克力

2.        五面用膠水黏合。

3.較長左/右/與下方面,打孔散熱。

4.粗糙部分再簡單拋磨。

5.連作二組,上蓋維持鎖螺絲,以利裝卸,在配上自己想要的配線,安德森接頭與鱷魚夾。

6.開始電流測試,限流鈕。數據略有誤差

7.用電池測試輸入電壓/有負載(A123電池),輸入電壓13.37V,輸入電流約1A

8.用電池測試輸出電壓/有負載(A123電池),輸出電壓有壓降,輸出電流約0.64A(時間變化/飽和會下降)充電中

9.用電池測試輸出電壓/有負載(A123電池),輸出電壓有壓降,切換輸出功率約7.47W對充電中

10.準備更換使用多年的升降壓模組/還需外掛電壓電流表,因全天對充與無盒加上無保護電路,或失誤反接,三不五時爆漿,修了N遍,功退換新產品。

11.至於控制部分,避免誤動,只鑽四個孔位,配上鐵絲一端磨成一字以利調整設定。

12.下方仍配合個人需求,加上磁石,車體任何金屬部位都可吸附,順當控制棒磁座

13.順檢測,車上待機用電量約13.25V/0.026A。

14.升降壓電源模塊 恆壓恆流液晶LCD數顯 電壓表電流表可調降壓升壓 購買數據如下
1.液晶可顯示輸入輸出電壓,輸出電流輸出功率;
2.輸入端防反接保護,反接不會燒燬;
3.可升壓,可降壓,輸出電壓0.5-30V任意調節,限制電流0-4A任意調節;
4.輸出端防倒灌,給電池充電時不用另外加防倒灌二極管;
5.按鍵控制輸出端ON/OFF狀態,並且可以設置上電默認為ON或OFF;
6.採用升降壓芯片作為主要控制器,外置60V 75A MOS管作為開關管,雙60V 5A SS56肖特基做整流,耐壓夠,功率足,優於市面上的XL6009/LM2577不成熟方案(很多件耐壓耐流性能達不到);
7.輸出紋波小,有LC濾波;
產品參數:
輸入電壓:5.5-30V(輸入電壓5V時,也可以實現升降壓,但是電壓電流測量不準確;低於4.7V時,欠壓保護)
輸出電壓:0.5-30V
輸出電流:能長期穩定工作在3A ,加強散熱下可達到4A
輸出功率:自然散熱35W,加強散熱50W
電壓顯示分辨率:0.05V
電流顯示分辨率:0.005A
轉換效率:88%左右
輸入反接保護:有
輸出端防倒灌:有
短路保護:有
工作頻率:180KHZ
尺寸:長*寬*高  66*48*21mm
安裝孔:直徑4mm
重量:46g
功能說明:
3.1.模塊有IN/OUT,ON/OFF兩個按鍵:IN/OUT按鍵切換輸入電壓與輸出電壓顯示,長按可以切換輸出電流輸出功率顯示;ON/OFF按鍵控制輸出ON或OFF,長按可以設置下次上電默認輸出狀態是ON或者OFF。
3.2.CC為電流設置電位器,順時針旋轉,可增大設定電流,當負載電流達到設定電流時,進入恆流狀態,CC恆流指示燈(紅色)亮起;右邊CV為電壓設置電位器,順時針旋轉,可增大輸出電壓。ON指示燈是輸出狀態指示燈,當輸出端有電壓時亮,否則滅。

使用方法:

1.作為具有過流保護能力的普通升降壓模塊使用
(1)調節CV恆壓電位器,使輸出電壓達到您想要的電壓值。
(2)用萬用表10A電流檔測量輸出短路電流(直接把兩隻表筆接到輸出端即可),同時調節CC恆流電位器使輸出電流達到預定的過流保護值。(比如萬用表顯示的電流值是2A,那麼您使用模塊時最大電流只能到2A,電流到2A時紅色恆壓恆流指示燈亮,否則該指示燈滅)

注意:在此狀態下使用時,由於輸出端有電流採樣電阻,接上負載後會有0~0.2V的壓降,同時大電流的時候,輸入導線和輸出導線會有一定的線上壓降,此為正常現象!
2.作為電池充電器使用
不帶恆流功能的模塊是不能用來給電池充電的,由於耗完電的電池與充電器的壓差很大,導致充電電流過大,造成電池損壞,所以開始的時候要對電池使用恆流充電,當充電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自動切換回恆壓充電。
(1)確定您需要充電電池的浮充電壓和充電電流;(假如鋰電池參數為3.7V/2200mAh,那麼浮充電壓為4.2V,最大充電電流1C,即2200mA)
(2)空載條件下,萬用表測量輸出電壓,調節恆壓電位器使輸出電壓達到浮充電壓;(假如給3.7V鋰電池充電,把輸出電壓調為4.2V即可)
(3)用萬用表10A電流檔測量輸出短路電流(直接把兩隻表筆接到輸出端即可),同時調節恆流電位器使輸出電流達到預定的充電電流值;
(4)接上電池,充電。

(步驟1、2、3為:輸入端接電源,輸出端空載不接電池)

3.作為大功率LED恆流驅動模塊使用

(1)確定您需要驅動LED的工作電流和最高工作電壓;
(2)空載條件下,萬用表測量輸出電壓,調節恆壓電位器使輸出電壓達到LED最高工作電壓;
(3)用萬用表10A電流檔測量輸出短路電流,同時調節恆流電位器使輸出電流達到預定的LED工作電流;
(4)接上LED,試機。
(步驟1、2、3為:輸入接電源,輸出空載不接LED燈。)
注意:本模塊在超過3A、35W使用時,請加強散熱!!!
注意事項:
1.模塊輸入IN-禁止與輸出OUT-短接,否則恆流功能失效。
2.請確保供電電源的功率時刻大於輸出負載所需功率!
3.模塊若想滿載輸出,輸入電壓要8V以上,當輸入電壓為5V時,輸出功率約為15W,電壓電流表失效。模塊電流值最大4A,前提受限於最大輸出功率,比如輸出17V,電流應不大於2A。
4.模塊帶輸出短路保護,短路保護後模塊自動關閉輸出,給模塊重新上電即可恢復,如果您的供電電源無輸出限流保護,建議在模塊輸入前端串接保險絲,提高安全係數。
5.模塊有輸入欠壓保護功能,默認是4.7V左右,低於這個值後,會自動斷開輸出,給模塊重新上電即可恢復(注意是模塊端口處的電壓,當輸入電流比較大時,不要忽略輸入導線上的分壓)。

以上參考

网友A:
東西不錯,只是不知價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東西不錯,只是不知價格多少?

ㄚ三哥 大
看似依樣規格也多,價格蠻亂一月份買,試了快四個月24小時無休,不過設定最大輸出0.5A,除汽車發動中停用(忘記截斷也有保護),也有點類似太陽能充電器,可調功能較強輸出較弱,如購大功率也蠻貴的

大致測試數據如規格文字,精度略準,僅電流部分只敢試到1.5A高電壓,怎麼看跟傳統可調電供散熱片差好多,還好也沒用哪麼高。

雪拚
非置入行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