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MW X5 E70 2008 IDrive 多媒體控制器 故障

楼主(2021-06-17):
家中親友求助小弟,說車子的控制器可以上下左右控制,但是不能按確認鍵~

汽車保養廠說要換"整個 音響主機" 要價1萬5至2萬塊!

在這個瞬間,突然讓我陷入了沉思.......

我到底是入錯行?還是心肝不夠黑?

話不多說.直接上圖吧!

正面

反面

滑動上座機構

底座&控制電路板

電路板

拆下電路板 翻來覆去看了半天,沒有看到傳統按鈕.....
只好拿上座機構假組合一下,看看確認鍵是如何作動的!
(這部份就沒拍照了)

其實就很簡單,靠光遮斷器做判斷,當按鍵按下時有個塑膠片把光訊號截斷當作確認動作,沒截斷時晶體保持導通!
紅框處就是該零件 tcpt 1200 ,拿去餵拍賣網站得到幾個關鍵字!

CPT1200 汽車轉向機 電腦常用易損紅外線收發器 "易損"汽車晶片

本來應該裝在車上並使用電表或示波器查看該零件動作是否正常,但是想說不是這個掛就是下方電晶體掛~
所以就直接買來換~(不會爆炸或燒毀的 就很懶的驗證)

下圖紅框處就ˋ是故障位置

千辛萬苦(找了一堆資料)裝上後,發現不會動!!!
這時想起 親友有說了一句:他想說不會動,就用工具短路4PIN端子然後就起小火花,整個就不會動了....

所以要找這個 IDrive 多媒體控制器 的電源來源~
一開始以為電可能從音響主機來的!但是拆下主機也沒看到相同電源線(紅底銀條線)~
要不是中間扶手我拆不下來,不然還差點要來拍個分解圖....

在花了N個小時後,突然想到應該保險絲總盒會有這條線吧?(不是主機供電 就代表有機會是外部供電)
最後在副駕駛座位置的保險絲盒中找到了斷掉的保險絲,換上後動作就正常了!

總之,上面一堆廢話 我要說的是 這個 IDrive 多媒體控制器 是跟CD/DVD換片箱共用電源!
位置在F6 10A 小型保險絲 (不是迷你型的喔)
附上位置圖

最後只想說,高級車真麻煩~

网友:
絕大部份汽車保養廠的黑手師傅是不懂電子的, 對他們來說最安穩的修法就是換換換;
所以電子裝備出問題就是換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