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harp LC-60LE360T 無待機

楼主(2021-06-18):
電源一次側
電源二次側
二次側背面

目前待機完全無電源 一次側有160V直流電源
二次側BU5V完全無電源
一開始5V的正負完全短路 經查是一顆蕭基特二極體SB2100短路 (圖中左中下的大圓點旁的D7950,更換後短路消失)
更換後依舊無5V輸出 但小弟能力不足不知道5V是從哪邊產生的
不知道有沒有高手指點指點?

网友A:
D7950 短路  ... 更換後短路消失,仍未出 BU5V

1.  D7950  連接的源頭 是 T 7901   連接的去路 是濾波電容  C 7950 (A)(B)(C空)

2.  T 7901 的源頭 在 黃圈區

楼主:
引用 网友A:
D7950 短路  ... 更換後短路消失,仍未出 BU5V

研究了一下午 才發現有所謂的STB 正常這個也要先有5V對嗎? 現在也都是0
至於這邊下面的電路是待機的時候就會有電源嗎
還是開機後才會有?
因我看下面這區似乎是一個晶片控制電路開機震盪用的?
(小弟知識都是網路上亂學的 有錯請指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研究了一下午 才發現有所謂的STB 正常這個也要先有5V對嗎? 現在也都是0
至於這邊下面的電路是待機的時候 ...

就 當 PC 系統  待機電源 這樣去理解

STB 正常這個也要先有5V    供給MCU (IR 接收 按鍵 )
MCU 獲得 (IR 接收 按鍵 )啟動開機命令  會啟動信號送給主電源

先確定 STB 正常這個也要先有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 當 PC 系統  待機電源 這樣去理解

STB 正常這個也要先有5V    供給MCU (IR 接收 按鍵 )

問題就是我找不到STB的電源從哪裡來的 好奇怪
理論上應該會有一個IC或是晶體弄出STB對吧?
我只看得到她有連到旁邊的LED IC(BD9486F)的STB上
再來就是旁邊一整排的電阻和電容了
看到眼花了都找不到從哪來的..
正面的3隻腳4隻腳的晶體都被散熱片擋住了
要看都要全拆下來才行..

這是我沿著路線找的

网友A:
D7950  /  C 7950 (A)(B)  是甚麼電源 ?

楼主:
現在查到這邊 有個電阻外觀看起來炸一個洞
電阻量起來是無限大
但外觀竟然是紅紅金金銀?
這數字到底要怎麼讀我真的看不懂
換了一個47歐 1/4瓦
直接燒掉 或許是太大了?
原來的點電阻是要解讀成22*0.1歐姆嗎?
這5環我真的看不懂

這是網路查的這顆IC的資料 紅線應該是同一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D7950  /  C 7950 (A)(B)  是甚麼電源 ?

是BU5V 我不知道這命名是甚麼意思
或許STB是從這個BU5V轉換出來的?
大大幫我看一下上面那個文 感恩

网友A:
電阻外觀看起來炸一個洞.....

這個充當保險絲功能的電阻(一般在3歐姆以內)
所以你應該再繼續找後續那個IC 7901  量量進入IC 電源端 有無短路
仔細看看有無瑕疵破裂痕跡 或聞一聞有無 半導體封裝化學塑料燒掉的惡臭味

你都既然已經將他相關繪出  相信你心底就該有數
不要慌 也不用急著 找誰給你勇氣  這樣自廢武功

拍照 + 找出 IC7901 零件名稱

是不是 STR-A6059H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4382514687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阻外觀看起來炸一個洞.....

這個充當保險絲功能的電阻(一般在3歐姆以內)

沒錯是STR-A6059H 我查資料也是用這個去查的
剛才接了47歐姆電阻燒掉之後
檢ˋ查IC本身似乎沒有短路現象
然後我拿了0歐姆的接上
插電後IC和電阻都炸掉了XD.
看樣子只能先買個IC回來再試試看了
先感謝大大的回覆
過兩天拿到IC在後續回復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阻外觀看起來炸一個洞.....

這個充當保險絲功能的電阻(一般在3歐姆以內)

來回報後續了!
把該IC A6059H換掉之後
電阻補上後
成功開機了!
感謝SIMON大大提供維修方向

結論來說 就是D7950短路後 造成A6059H大電流燒毀 電阻也燒毀
所以全部換掉之後就正常開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