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冰箱SR-C580CV1A

楼主(2021-06-18):
三洋冰箱SR-C580CV1A觸控基板,發生藍綠燈交替閃爍之情形,是哪裡不良,有問題,要怎麼解決

网友:
字體勿修改  大字體或顏色字體 主要是提醒作用 不要全篇

觸控基板燈號閃爍 換觸控基板換新 (或取下用吹風機吹乾 不知能撐多久)

网友:
字體這次我幫忙改,下次請不要全篇使用大字。
標題請依版規簡單描述一下,以後方便搜尋。謝謝配合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A:
顯示觸控基板藍綠燈交替閃爍是冰箱有發生不良的警示,其發生的狀況可能是:
(1)73℃開路化霜不良(2)壓縮機運轉不良(3)冰箱不冷.

可以拍一張冰箱背後的銘板貼紙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顯示觸控基板藍綠燈交替閃爍是冰箱有發生不良的警示,其發生的狀況可能是:
(1)73℃開路化霜不良(2)壓縮機運 ...

网友A:
你這台電子基板是舊版的

新版的基板只有在冰箱
D senser(化霜感溫器)和F senser(冷凍感溫器)開/短路異常時,顯示觸控基板
藍綠燈才閃爍警示.

進入警示條件

1.      三次化霜週期, 壓縮機都連續運轉  (冷度不足)
2.       D_SENSOR(化霜)溫度高於-5度 或低於-40度  超過90分鐘(化霜時除外)
3.      化霜動作連續3次都超過 60分鐘  (HEAT不通電  73度C燒斷)
4.      F(冷凍) 或 D  SENSOR(化霜) 出現 開路或短路

警示的動作

顯示板上的F_SET(溫度設定) 5 顆LED 藍/綠 交替顯示 BUZZER 嗶.嗶 1分鐘
聲音即停止 但F_SET 5 顆LED 藍/綠 仍然會交替顯示

警示取消

     將顯示板上三個KEY同時按下 嗶一聲 則條件的 1.2.3項 會回復正常
但4項 F 或 D  SENSOR 開路或短路現象時 它會再立即出現警示
動作

第一次插電後為5小時即進入化霜 , 爾後如遇有連續運轉4小時即進入化霜

化霜時間達1小時 , 下次運轉累計時間即改為累計達7小時就進入化霜 , 若再次進入化霜 , 化霜時間仍為1小時 , 則運轉累計時間縮短為6小時 , 第三次進入化霜 , 若仍為1小時 , 則進入警示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台電子基板是舊版的

新版的基板只有在冰箱

請問基板是舊版,藍綠交替閃爍是因為基板當機嗎,要更換新的機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基板是舊版,藍綠交替閃爍是因為基板當機嗎,要更換新的機板嗎

tsao0427 大
不是說明清楚了
在進入警示條件下  有故障才有警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基板是舊版,藍綠交替閃爍是因為基板當機嗎,要更換新的機板嗎

你冰箱會冷嗎? 拆開冷凍庫後蓋板,照張蒸發器(冷排)全圖相片上來

如果會冷,先取消警示再試看看,不行就要檢查73度C溫度保險絲是否燒斷
或F/D兩個感溫器是否不良,感溫器可從冰箱背後基板CN2(4 PIN)
端子拔起來測量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