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R32冷媒的冷氣真的要很小心

楼主(2021-06-18):
只要沒裝好~漏了冷媒就會爆作
太危險了~
修這種冷媒的冷氣都不敢用電動工具~

网友:
一樣可用電動工具 但是要用無刷的電動工具

自己要先確認冷媒管線有無問題 比較重要
在做抽真空時 要多抽一些時間 確保管線內沒空氣了

在回收冷媒時一定要很小心

网友A:
修這種冷媒的冷氣
一堆人棄修

原因國內外都有發生爆炸

要修理一般會提高收費

為什麼大型冰水主機不用這種冷媒

原因就是因為填充量是好幾百公斤
也就是發生爆炸能量是好幾百倍
後果就是自己判斷

家用為什麼可以用因為一般只填充一兩公斤.相對危險較低

這種冷媒要很小心處理.一定要標準作業.不標準作業就是可能會爆炸
這種冷媒標準冷媒接口不能在室內.但是一堆亂裝的.室內機冷媒管接頭裝在室內.真的是拿命開玩笑

一般會用相對安全的R410冷媒

网友:
好奇為啥他氧氣瓶要接上外機去,這是安裝新機還是移機,帶氧氣是為了燒焊,舊管延長?總不會是拿氧氣來測漏吧。

网友B:
R32的成份不是二氟甲烷嗎?小弟印象鹵烷化物不是不可燃就是低可燃性,使用上安全性很高,只是要注意不要在密閉空間操作,以免洩漏後快速擴散趕走空氣造成窒息,這個案例是如何爆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R32的成份不是二氟甲烷嗎?小弟印象鹵烷化物不是不可燃就是低可燃性,使用上安全性很高,只是要注意不要在 ...

我剛剛看了一下,我家裝的三菱冷氣說明書,三菱變頻分離式冷暖機的冷媒也是R32,三菱的說明書有警告,冷媒是可燃性, 冷媒外洩接觸火, 有火災的風險, 網路查一下,市面冷氣用R32冷媒廠牌很多,冷氣市佔率很高的冷媒 ,汽油也會爆炸 , 滿街都是汽油車 ,沒什麼大問題 ,當然是要小心

网友:
洗管、、
那黑色瓶子是氧氣瓶、也沒減壓、又幹嘛讓氧氣進入室外機內部?
純氧不能接觸油脂,會產生高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這種冷媒的冷氣
一堆人棄修

日本幾乎都是R32,連日立也是R32,,日本人頭腦應該沒有比較不好,照著安全的規範實施安裝維修,也沒有那麼可怕

网友:
這樣R32用起來會很安全嗎?我家在海邊鏽蝕比較快

剛剛在保養去年買的125小摩托車,發現螺絲都開始生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