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2438U 筆電 BIOS 求助

楼主(2021-06-19):
1.ASUS P2438U 筆電 BIOS 求助 ~~目前筆電的狀況是開機後無畫面,有電源反應,想先刷BIOS試試看,感謝
2.記憶體上的貼紙是寫P453UA

网友A:
把原機的BIOS也發上來吧 這台只有內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機的BIOS也發上來吧 這台只有內顯嗎?

回覆大這台只有內顯~~我附上原機的BIOS檔案

1.81 MB, 下載次數: 4

2 MB, 下載次數: 4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覆大這台只有內顯~~我附上原機的BIOS檔案

P2438U-1.part1.rar (2 MB, 下載次數: 6) P2438U-1.part2.rar (1.85 MB, 下載次數: 5)

楼主:
回覆xhiaxhia123大大,刷完您給的bios後,變成無法開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覆xhiaxhia123大大,刷完您給的bios後,變成無法開機~~~

你的檔案修改
我自己修改官方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檔案修改

我自己修改官方版本

感謝獅子魚大大~~我刷上去還是不行,結果焊點被我搞壞了,這下悲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我刷上去還是不行,結果焊點被我搞壞了,這下悲劇了...

如果刷BIOS故障還是依樣應該就不是BIOS問題
可以利用點位圖把線接回去
點位圖
Asus P453UA.asc.rar (162.11 KB, 下載次數: 10)
維修指南
Asus P453UJ_RG.pdf (751.89 KB, 下載次數: 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刷BIOS故障還是依樣應該就不是BIOS問題
可以利用點位圖把線接回去

好的~~感謝獅子魚大大提供的圖紙,我明天試試看~~3Q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我刷上去還是不行,結果焊點被我搞壞了,這下悲劇了...

知道為什麼會掉點嗎?

先把掉的那三個腳接起來

再量看看各電感對底阻值 你不放棄 就會有機會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為什麼會掉點嗎?

先把掉的那三個腳接起來

回覆xhiaxhia123 可能是我一直在拆換bios時,拆太多次的關係~再來飛線看看能不能成功~~~感謝各位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