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RVMA2 掃地機器人馬達問題

楼主(2021-06-20):
請問一下,這一台的前輪馬達問題,開電後電壓瞬間降很多然後停止
有跟好的另一台做馬達交換測試,請問是馬達主體故障,還是那顆104電容的問題,馬達空載時是1.6-1.8歐姆

网友A:
已經拆下了,測試比發鐵塊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經拆下了,測試比發鐵塊多了吧!

用電源供應器測試馬達會轉,但是電壓降了好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電源供應器測試馬達會轉,但是電壓降了好多

那就把104電容拆了 在試
一樣降很多 那就馬達主體問題了

网友C:
這台跟鬆騰的蛋糕機一樣  ,看電池是不是三顆紅色的電容式鐵鋰電池。

网友C:
故障原因是否打開按鈕,燈亮一下就滅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電源供應器測試馬達會轉,但是電壓降了好多

用電源供應器測試馬達會轉,但是電壓降了好多
^^^^^^^^^^^^^^^^^^^^^^^^^^^^
那要確定電源供應器的瓦數足夠,

所以有更換良品馬達後, 可以正常運作?
如果是, 那拆了電容, 就可以判斷到底是馬達故障or電容故障,

松騰, 之前記得服務很好, 送修價格很親民,
也可以跟他們單獨買零件,
有需要可以查一下電話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故障原因是否打開按鈕,燈亮一下就滅

開機後轉動幾下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跟鬆騰的蛋糕機一樣  ,看電池是不是三顆紅色的電容式鐵鋰電池。

電池應該沒問題,因為我有兩台,電池交換測試是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把104電容拆了 在試
一樣降很多 那就馬達主體問題了

好,那先換104電容看看
這是類似家用電扇的運轉電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電源供應器測試馬達會轉,但是電壓降了好多
^^^^^^^^^^^^^^^^^^^^^^^^^^^^
那要確定電源供應器的瓦數足 ...

因為有左右兩邊的馬達,測另一邊電壓沒降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那先換104電容看看
這是類似家用電扇的運轉電容嗎

不是  那不是啟動運轉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  那不是啟動運轉電容

請教一下,那104這電容的做用是哪些,我看有的好像還接了3顆電容,我還有另一台台製的就3顆小電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那104這電容的做用是哪些,我看有的好像還接了3顆電容,我還有另一台台製的就3顆小電容 ...

104這電容  是吸收 直流電刷馬達上電刷與電樞 離與合時產生的雜訊電波
反映在線路上 會引起 邏輯零件 誤觸發
反映在空氣中 會引起 電磁波干擾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4這電容  是吸收 直流電刷馬達上電刷與電樞 離與合時產生的雜訊電波
反映在線路上 會引起 邏輯零件 誤 ...

所以我這啟動後電壓降很多跟104電容應該沒有直接關係嗎?
還有測量馬達正負級使用歐姆檔測量內阻可知道馬達主體好壞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這啟動後電壓降很多跟104電容應該沒有直接關係嗎?
還有測量馬達正負級使用歐姆檔測量內阻可知道馬 ...

1. 有沒有直接關係   沒去想過
但是這位置  104電容 若是故障漏電  並聯ˊ會分去電流
先把 104電容 拆了不會影響維修時的測試

2. 歐姆檔測量馬達線圈內阻    不是很好的方式

网友:
其實你有一模一樣的2台的話,可以對比正常機器的量測數據。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應該沒問題,因為我有兩台,電池交換測試是沒有問題

前幾天我才修一台, 你看一下家裡有沒有舊的壞的光碟機
拆開的馬達剛好能套用唷

网友:
有刷馬達一般都是炭刷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