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KADAC FFDC-195 DC電風扇 續集

楼主(2021-06-20):
目前使用上就是一插電 風速就直接衝到頂 關都關不掉 ; 我有試著將風速調小 旋轉控制鈕 LED燈號都正常 ; 唯獨風扇 葉片完全不受控 他就是 猛力轉不停 ; 關機後 燈號也顯示 紅燈(待機) ; 但葉片仍是 屎命的轉. 一直到奴家拔插頭.

大大們 我剛剛 沒解焊 把 幾顆 三極管都 EBC 看過一遍了 .... C->E 端都是斷路 ; E->C ~1.2v
還有甚麼 可能或建議嗎 ?

接下來 我真的要解焊這 一排 藍光 LED 了...

今早 剛剛 組裝回去 發現 一插上電 他會是好的 然後 不按開啟 ; 他自己慢慢的就轉起來了  最後一直猛力的 轉動.

感覺像是 電容充飽了 .....就失控了 所以 我來拆 電容試試

怎麼這用夾的 跟用手捏得 差這麼多 ; 這顆 寫 15v 220uF ; 量起來只有 162.44 uF (先換看看好了).
怎麼這用夾的 跟用手捏得 差這麼多

這 24V 應該是一插電 就有了 不需要 開啟開關吧 ?

謝謝大大們 撥冗指導 .... 小弟 專心研究中. 感恩

网友A:
手會影響電容電阻阿...怎麼會懷疑呢?
量這種東西手不可能碰在上面

然後亮度跟LED甚麼關係...解焊他幹嘛

重點應該要看馬達是甚麼樣的馬達 靠不同線圈來升降速
還是靠PWM訊號來控制的
研究出哪種訊號再來考慮從哪邊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會影響電容電阻阿...怎麼會懷疑呢?
量這種東西手不可能碰在上面

謝謝t大指點 ; 我會注意的.

看來是 PWM 訊號控制 ;

沒開啟 就會一直轉上去  還在想哪邊 控制出問題.

謝謝 安康

网友:
我認為要先查的應該是開機按鈕是不是被短路了
才會導致通電就開機
正常開關兩端應該是一邊高一邊低 按下之後高電位被拉低
或是按下後低電位被拉高 不應兩邊一樣

网友:
"怎麼這用夾的 跟用手捏得 差這麼多"
因為, 兩隻手指等同是電容! 而電容是愈並聯愈大!

楼主:
謝謝 t 大 目前我把 電容 都換新了 ; 開關也全都 解焊下來了 ;
一插電 他還是 一樣 慢慢 自己就轉起來了 ;

會是 三極管 漏電嗎 ?

感恩幫忙

网友:
先學,三極管好壞量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t 大 目前我把 電容 都換新了 ; 開關也全都 解焊下來了 ;
一插電 他還是 一樣 慢慢 自己就轉起來了 ; ...

為什麼我覺得你跟常人都不一樣...
正常都是有觀念 但沒工具
但你有工具 然後電子學觀念都不行..
開關ˋ直接線上量就好 根本沒必要拆下來
電晶體也是 跟你上面的量測方法完全錯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t大指點 ; 我會注意的.

看來是 PWM 訊號控制 ;

很可能跟LED故障有關,

"東元DC扇一上電就啟動", 同樣採用EM78P372N,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670-1-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跟LED故障有關,

"東元DC扇一上電就啟動"

謝謝 Jacson 大大 ; 這對我太有幫助了 !!

感恩

网友:
下面站外連結也是半圓型燈號顯示,有說明原因,MCU也一樣

話說你三樓 MCU 也是抓下面連結的圖,你會說要拆 LED 是因為這篇吧

我看你圖片,半圓左邊第一顆不會亮?而且剛好是強風 HIGH,如圖。

如果是最後一顆短路,那只拆最後一顆就可測試是否正常了

--取自這篇
https://www.xuehua.tw/a/5ec8a509600636e92ea8880e

同一篇站內痞友:https://bbs.pigoo.com/thread-68442-1-1.html

跟樓主同型號看了上面修好的:https://bbs.pigoo.com/thread-66223-1-1.html 如圖片,他拆光光

楼主:
謝謝楊大大的耐心建議 您的細心 我有感動到 !!

剛剛動手前 我再試一下 ; 看來燈號控制 目視 正常無誤 ; 最後一顆也是 亮著的.

動手了 !! LED 中央 旋鈕 全脫下 !

插上風扇 接著插上插頭....
哇靠 他比之前更快 更直接 直踩油門奔極速的感覺 ;

那ㄟ安ㄌㄟ阿 !!

(以上電容 微動開關都剛換過 我是確認好的才換上的)

可以 教我 怎麼知道 IC 輸出有在漏電嗎 ?
其實 我想 捨棄這電扇的 風速調控了 ! 我想固定在最弱檔 可以 開關就好 ;
不希望 輕易就丟了 又給 地球增加 環境負擔.

感恩大大們 的時間 與 不吝 指導
安康

网友:
三極管也都測試是好的?

我看控制板也快拆光了,還是會全速轉

也不知道有什麼方式測 MCU 控制風速的腳位,是否內部短路了

网友C:
電路板很糊看不清楚,馬達會轉是好的,
應該是功率電晶體擊穿了或MCU的PWM輸出異常,
可以循PWM腳位延電路找到該電晶體,拆焊出來看是不是正常。(壞掉機率較大)
用電表量一下基極或柵極的電壓會不會隨旋鈕改變,不會的話就是MCU故障(機率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楊大大的耐心建議 您的細心 我有感動到 !!

剛剛動手前 我再試一下 ; 看來燈號控制 目視 正常無誤  ...

是我的話, 全部LED都換新為"紅光LED,"
中央旋鈕用舊的裝回去,
注意LED腳位方向要裝對,

如果這還不行,
不在乎外觀要原裝, 淘寶有賣DC無刷馬達控制板

楼主:
感謝 Jacson 大的好建議 ; 我這就掏個 24v 的回來玩玩.

也謝謝 楊Sir, Jason 大 提供的 意見及想法 ;

目前 三極管 都是 NPN 型 8050 ;

B->E 0.6778
B->C 0.6801
E->C 1.2285
C->E Open

我沒拆下來量 但 數值應該可信度很高.

再來 上電後 不小心誤觸了 24 V 短路到地 ; 酒就瞬間醒了 ; 看來解決酒駕這是良方.

量到 DC 依序是
GND = 0v
+24V = 23.5v
VSP = 0v
FG = 2.1 ~ 2.7  (看旋鈕 調越大 就越高)
IM = 5v

不知道 上面風扇 是看 紅色線 決定 馬達轉速的嗎 ?
我就又追到 mcu 上面 ; 紅色線是來是 畫箭頭的這隻腳的.

且期待 大大們再多給些暗示 ; 小弟先 啃晚餐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路板很糊看不清楚,馬達會轉是好的,
應該是功率電晶體擊穿了或MCU的PWM輸出異常,
可以循PWM腳位延電路 ...

MCU 的 PWM 腳位 能用電表量嗎 ?

謝謝 Jason 大的時間 以及 建議

网友:
你的電表有測頻功能,可以用來測PWM輸出

楼主:
謝謝 changold大
好 !! 我爬些文 練一下 就來量 !

附上 我試了一下 MCU PIN 腳上 on/off 狀態的 電位.

看來 PIN10 是 Enable ?
我還在 尋找他真正的 datasheet.

期盼 任何 提點.

???? 奇怪 以下多餘照片 怎麼刪不掉 呢 ?

補充內容 (2021-6-22 11:32 PM):
這圖 PIN 腳數字放錯了 ! I am sorry !!

网友:
引用 楼主:
MCU 的 PWM 腳位 能用電表量嗎 ?

謝謝 Jason 大的時間 以及 建議

一般電表讀PWM是平均值,依經驗是會以電壓大小表示,如果有示波器就更好了。
看電路有幾個地方可以測量看看,PWM1-GND , PWM2-GND , SS8050 B->GND , SS8050 B->E , B->C , C->B , C->E
還有電路上有些焊渣清一下比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changold大
好 !! 我爬些文 練一下 就來量 !

轉轉看旋鈕,測PWM1, PWM2電壓

网友:
可能馬達本身出問題~
先把綠線跟紅線退pin ~
再上電試試~
先確定是主板還是馬達問題~

网友:
PIN15 VDD = 0  ???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t 大 目前我把 電容 都換新了 ; 開關也全都 解焊下來了 ;
一插電 他還是 一樣 慢慢 自己就轉起來了 ; ...

你手上這一台電表可以量電晶體

如果有新品NPN PNP先試量看看

補充內容 (2021-6-22 03:21 PM):
這回文令人哭笑不得,請無視我 XD

网友D:
會不會最後是拆了一堆控制板原件,結果發現是抗流線圈短路

网友E:
他pin號的順序標錯了~正確是pin10的對面是pin11,所以pin15是5v沒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他pin號的順序標錯了~正確是pin10的對面是pin11,所以pin15是5v沒錯~

看這個 腦袋 還要 自動翻轉哦~

网友G:
請您電扇上電開啟後,電表切200khz檔,紅棒量IC PIN 14或19

這2腳是PWM 1 跟 2 的輸出,如果輸入正常,輸出不變,應該MCU掛了

還有您可能要去了解IC DATASHEET的內容,才不會瞎子摸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這個 腦袋 還要 自動翻轉哦~

抱歉抱歉 給您添亂子了 !!

更正一下 !!

我一會兒 再試試 感恩

网友H:
紅外線接收器先拔除看看.看會不會又自動轉起來..拔這個很簡單.無訪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紅外線接收器先拔除看看.看會不會又自動轉起來..拔這個很簡單.無訪試一下... ...

感恩 tc 大大 ;

紅外線接收器 跟 連接馬達的 紅 綠 PIN 都已退下 ;
但還是一接上電 他就 狠狠地轉了.

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您電扇上電開啟後,電表切200khz檔,紅棒量IC PIN 14或19

這2腳是PWM 1 跟 2 的輸出,如果輸入正常,輸 ...

Dear changold2 大大

我先是 為插上電 看一下 PWM1/PWM2 pin 的 順 逆 壓降 ; 看起來 是正常的

接下來我未插電 用 200kHz 這一檔去量 ;
感覺 PWM1 可以 很固定的 停在 0.03 ; 但 PWM2 似乎就不是很固定 2.x ~ 3.x 跑來跑去

插上電 但未按下 啟動鈕 ;
PWM1 開始上上下下 ~ 17.26
PWM2 更大 會上到 ~ 20v 以上

按下開關 但插頭還是接著
PWM1 ~ 6.92
PWM2 ~ 12.02

就算拔掉插頭 PWM2 還是繼續 停在 2.x ;

我在想 是否可以 讓他固定在 啟動後 就最低風速 ; 然後 我 以後就用 插頭插拔來控制電源使用就好,

非常謝謝您 播控指點一二.
感恩

楼主:
哈哈哈 !!!  終於 讓我逮到你了 !! GotCha....

沒別的法子了  拆馬達來ˊ看看...
哇!!  這馬達這麼迷妳阿 .....

不曉得 這是 啟動電容嗎 ?

不過 這板子 也積太多灰塵了 會不會是 灰塵讓他短路 先清一下

清好 回裝後..... 一切都正常了 !!

感謝大家的 時間 與 不吝指導
也謝謝 這版主 讓我們有空間得以 一起研究 討論.

感恩
{n_163:}

楼主:
FUKADAC FFDC-195 DC電風扇 續集 (完修囉)~~~

{n_159:}

看來 這隻可以 拿來當 優B 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 這隻可以 拿來當 優B 了 !

放著不用也可能會壞...{n_167:}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  終於 讓我逮到你了 !! GotCha....

沒別的法子了  拆馬達來ˊ看看...

怎麼看起來很像脫焊,搖一搖這個插座再看看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  終於 讓我逮到你了 !! GotCha....

沒別的法子了  拆馬達來ˊ看看...

恭喜完修,
你拍的那不是啟動電容,
是控制風扇擺頭的"同步馬達",
上面不是標明了" 2.5/3 r/min",

楼主:
真是奇怪 !! 他只好了 一個晚上 !
今早再試  他又重現 痼疾了 !
  插電 不啟動 開關 就開始 慢慢地轉起來了 !   10 分鐘後 越走越強.... 越走越強.

而再把 楊大大建議的 脫焊點再補一下 ; 情況 未見好轉 ....

唉 ... 這傢伙 難道是 .....修好一個 壞另一個 ?

馬達會轉 比不會轉的還難修.... 暈 Orz..

{n_154:}

网友I:
馬達控制板的二顆電容也換一換好了

這種放了幾天突然好突然壞,有幾分機率電容,反正都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奇怪 !! 他只好了 一個晚上 !
今早再試  他又重現 痼疾了 !
  插電 不啟動 開關 就開始 慢慢地轉起來 ...

請 確認 這連接的線路 ?

有可能接觸不良的問題 ~

楼主:
感謝 Jean大 楊大 的耐心 指導 ;

剛剛 再重新 檢查一下線路 ; 接著把 前面fireway 大的 建議 再試一遍 ;
退下 紅 綠 PIN ; => 風扇 國然穩穩停住 不轉了 ;

接著 只上紅 PIN ; => 現象就是 轉到 "爆" ; 然後 才幾秒就 停機了 還 "全燈亮" 感覺是 贏大獎的意思 !!

拔插頭 再換 只上綠 PIN ; => 歐唷 ! 可以 停機喔 !! (插頭插著 可以 停機喔)

但就是 轉速 只能用最低檔 ; 而且 忽大忽小 忽停忽走  (好吧 當自然風吧)
轉速 稍稍 調大 就走樣了 ...... 一路衝 然後 瞬間自動停機 ;
只是重開機 就又 好了 !!

感覺像是 有地方在漏電 漏到某處 電位充飽了 就開全速轉了 !!
好 再拆 !

楼主:
引用 网友I:
馬達控制板的二顆電容也換一換好了

這種放了幾天突然好突然壞,有幾分機率電容,反正都試試 ...

謝謝 楊大的 耐心讀文 !

這電容真的不好換 ; 一來位置卡卡 ; 二來好像板子上有塗了甚麼 搞了好久.

慢慢 搞 有一天 我也會變 "專業的"

試買了瓶 助焊劑 也塗松香  怎麼覺得 老是沾不上錫
焊的有點醜  傷眼了 !  請見諒 !!

只是後面 這回變得 .....
1) 我把 紅綠PIN 都接回去了 ;
2) 插電 不動控制開關 風扇 會慢慢 慢慢 慢慢 ........... 偷偷的轉起來
已經不像 前面 一路加速猛衝了;

這樣慢慢 慢慢 .... 大概吹了 30mins ; 他的風速已經走到 8 成滿了 ;

看來這電容 有讓他 好一點 ; 但就是 有誰在 偷偷漏電 充飽了誰 就轉起來了.
沒關係 !! 還能怎麼試的  請大大們 不吝告知 ;

放進回收桶前 我們就 滿足所有的好奇 一起研究研究 ;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不會最後是拆了一堆控制板原件,結果發現是抗流線圈短路

amity 大大

有甚麼 方法可以 試 抗流線圈 是否短路呢 ?
感謝您 不吝賜教 !!

感恩

网友I:
好像滿多零件得查

難搞的DC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像滿多零件得查

難搞的DC扇

楊大  是說這 3 顆嗎 ?

這不用 熱風管 取得下來嗎 ?
謝謝您的建議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楊大  是說這 3 顆嗎 ?

實際原理我沒有很知道,傳統是利用機械開關換相 (切速)

DC馬達是利用上面的 主控IC、MOS管、二極管來切換 (有錯請教正)

這個我也不知道怎麼去測,你這台到底是MCU問題,還是馬達上面這塊控制板的問題

--
我的話,可能就測MOS、二極管有無擊穿,或是上電量三顆MOS管的GATE 極,看是不是沒切速,GATE就被開啟

啊,不過你這台會越來越快,GATE應該就慢慢被打開?

如果MOS管短路,是否等於沒切速,它就自己導通?不過有 過電流偵測 的話應該就會保護

我只是亂亂猜

网友:
引用 楼主:
amity 大大

有甚麼 方法可以 試 抗流線圈 是否短路呢 ?

我只知道要拆馬達線圈,測ˋ接線的阻值是否正常,直流馬達常有漆包線脫漆短路

网友J:
修這案例要搞馬達之前有沒有想過,馬達是受控物件,
會是馬達先失控,然後回去告訴mcu控制板我要繼續加大失控?
還是mcu控制板失控,才造成馬達失控?

補充內容 (2021-7-9 05:19 PM):
馬達自動變快時,燈號是一起跟著變化嗎?
如果有,那應該就不是馬達端的問題,是MCU這邊信號錯亂了
如果沒有,那就應該是馬達端驅動錯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修這案例要搞馬達之前有沒有想過,馬達是受控物件,
會是馬達先失控,然後回去告訴mcu控制板我要繼續加大失 ...

特感謝 Benson 大大的 指點 ;
沒錯  "馬達自動變快時,燈號並沒有跟著變化"

理應是 馬達端驅動錯亂 ; 我在懷疑 是這 3 顆 MOS 管 脫隊了 !!
剛研究了 如何 量測 好壞 MOS 管 ; 過兩天 電子材料行 開門營業後 我就換著試試.

謝謝您的撥冗 指導 !
您的 建議與推論 小弟受教了 !
感恩{n_002:}

网友:
你 16樓提到的 FG = 2.1 ~ 2.7  (看旋鈕 調越大 就越高)

當它自行越轉越快的時候,FG 有電壓有變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