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ynology DS415+ 不開機

楼主(2021-06-21):
最近發現 Synology DS415+ 突然不開機 按下POWER鍵沒有反應,SWITCH 量了沒有電壓,後來拆下主機版發現了一顆IC 有燒毀的狀況,可是看不出編號,可以請各位大大 提供一下點位圖,查察一下零件編號,還有附近幾顆SMD 不知是電容還是電阻或是電感,沒有點位圖很難判斷好壞,感謝。
燒毀的位置

故障的位置

故障的位置

主板的編號

主板的編號

主板的編號

燒壞的位置

故障的位置

故障的位置

附近的SMD

附近的SMD

附近的SMD

燒壞的IC

燒毀的IC

燒毀的IC

网友:
炸太慘了看不太出來, 推測可能是MPS的MP1471AGJ
https://www.monolithicpower.com/en/documentview/productdocument/index/version/2/document_type/Datasheet/lang/en/sku/MP1471A/document_id/333/
樓主自行跟上方紅圈的線路比對看看有沒有類似

网友A:
樓上正解,跟 U28 一樣,IAGME、1AGME

好像從來沒看過群暉有點位圖或電路圖,旁邊的電阻運氣好的話只是薰黑

手冊第15、16頁,有五種典型應用輸出電壓,先看燒毀的 U38 是給什麼供電來判斷周邊電阻值

楼主:
感謝兩位大大的回覆,經查驗PIN角應該就是跟U28一樣是 IAGME,待購買零件更換後,再跟大家回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上正解,跟 U28 一樣,IAGME、1AGME

好像從來沒看過群暉有點位圖或電路圖,旁邊的電阻運氣好的話只是薰 ...

感謝楊大的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楊大的提醒。

我看一樓圖片 R718 好像燒焦了,拆掉 U38 後,先對每一腳打阻值先吧,查看有沒有短路,

手冊五種輸出電壓,只差在 R1、R2、R7 不一樣,應該就是這三顆在調整,反饋到第四腳 FB

對應到上面可能是,R718、R324、R352

依手冊第6腳 BST 那顆應該是 0Ω 電阻 R7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一樓圖片 R718 好像燒焦了,拆掉 U38 後,先對每一腳打阻值先吧,查看有沒有短路,

手冊五種輸出電 ...

感謝楊大的提醒,最近已向左岸訂貨,等到貨再拆解量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楊大的提醒,最近已向左岸訂貨,等到貨再拆解量測。

剛發現電感也不一樣,4.7uH 電感,這樣可能是 5V、3.3V。其他兩個是 3.3uH 電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發現電感也不一樣,4.7uH 電感,這樣可能是 5V、3.3V。其他兩個是 3.3uH 電感

太感謝了楊大,這樣查察附近的SMD元件應該就沒問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剛發現電感也不一樣,4.7uH 電感,這樣可能是 5V、3.3V。其他兩個是 3.3uH 電感

從大大3樓的第一圖(另一版本的DS415+, 當時採用1117-3.3 LDO), 可以推得是3.3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從大大3樓的第一圖(另一版本的DS415+, 當時採用1117-3.3 LDO), 可以推得是3.3V.

沒發現那邊居然是 1117

我找的版本是 V1.5,樓主的是 V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發現那邊居然是 1117

我找的版本是 V1.5,樓主的是 V1.6

沒打算升4G嗎? RAM多一點,服務會順一點

楼主(2021-07-25):
各位大大
經過更換過受損的U38 "MP1471"後發現
"U38"的PIN 1(接地)和PIN2(3.3V輸出)間的電阻是0
經查線路上的電容及電阻都沒有問題
送電後U38 PIN2的電壓只有0.002v 而且發燙
之後把R720(000)脫開後才沒再接地
PIN電壓升到3.3V,但是按開關沒有反應(switch 有3.3v電壓)
R720 一端接PIN2,另一端量對地阻抗就是0
但查線只有從正面穿到反面後就看不到接到哪去了
看樣子可能有其他的接地,所以U38才會燒掉

線路圖

線路圖

看樣子事情沒有我想的那樣簡單
這期間很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

楼主:
再仔細一點的圖

网友:
只能 蜂鳴檔跑線路,

後來想想不行,因為這一線已經對地了,所以 蜂鳴檔 量到GND都會通

所以可能要燒機了

看圖片其他 IC 旁邊都有大、小的六腳 DC 和電感,

所以我猜是附近供電

還有右上的 IC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
經過更換過受損的U38 "MP1471"後發現
"U38"的PIN 1(接地)和PIN2(3.3V輸出)間的電阻是0

可能看別組相同的 ~

線路可以參考一下~

不然就 直接 燒機法 ~

設個 3.3V 限制電流 1A  看看哪個元件發熱~

就是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看別組相同的 ~

線路可以參考一下~

感謝兩位大大指導,原來這就是"燒機"
因為家中沒有可控電流的電供,待之後購買後再測試。

楼主:
想起之前曾買過恆流恆壓的模組
拿來試試看
先將一條線銲在R720的阻抗0端
之後全板通電
然後銲線通3.3V 恆流 0.5A
緩慢加到1A
之後發現紅框的IC 微微發熱
爾且溫度會隨加壓而上升

請問是否表示就是這顆IC(EPM240T100C5N)有問題?

燒機

燒機

网友A:
別的地方也摸摸吧,如果是這顆就不妙,CPLD,好像有寫程式在裡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別的地方也摸摸吧,如果是這顆就不妙,CPLD,好像有寫程式在裡面

目前摸了很多地方,只有這個地方溫度比較高
看來是這個IC壞了。

如果真的有寫程式在裡面,是不是就沒辦法直接買一顆來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摸了很多地方,只有這個地方溫度比較高
看來是這個IC壞了。

這顆有貼版本貼紙,有程式。不過就算當初送修原廠也不便宜

https://gitpress.io/@chchang/synology-ds415-repair-cost

楼主:
感謝楊大,看樣子目前就只能到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楊大,看樣子目前就只能到此了。

露天有賣場在專修 Synolgy NAS,可以詢價。或許他們有零件可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露天有賣場在專修 Synolgy NAS,可以詢價。或許他們有零件可以修

目前也只能這樣了,感謝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