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冰箱 SJ-45E-GY 不除霜 求助!!!

楼主(2021-06-22):
版上前輩好,

小弟家中老冰箱最近發生上層冷但下層不冷的狀況, 打開上層背板發現結霜狀況嚴重,似乎無法自己除霜,
斷電之後處理結霜融化後在接上電源, 上下皆可製冷, 但過幾天霜結滿之後狀況又出來,

冰箱型號及電路圖

以下是目前冰箱狀態:

1. 冰箱上層結滿霜, 風扇正常運作,冰箱上層背板打開, 後面結霜嚴重, 斷電等霜融化後再插電仍可製冷, 但讓霜結滿之後下層就不冷, 上層溫度也下不去, 水無法結冰

2. 壓縮機正常運作; 除霜定時器會作動

3. 溫度保險絲(2線) 有導通,並且也更換過

4.上下層溫控 都正常

勾表量運作時大概3安培

除霜時只有0.7安培???

請教先進們,這是哪裡出了問題?!

网友A: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Youtube影片教學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廣告)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擊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擊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擊另一個公狗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 ...

了解,已修正編輯,這樣是不是正確格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解,已修正編輯,這樣是不是正確格式

已修改正確貼圖方式了

除霜定時器 有正常運作 不是有聽到齒輪聲就算數 要看那調整鈕有無移動喔?

假如除霜定時器正常 那查下圖紅框處
那2條除霜電熱線(管 絲) 溫度保險絲(已換過 有導通) 化霜4度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修改正確貼圖方式了

除霜定時器 有正常運作 不是有聽到齒輪聲就算數 要看那調整鈕有無移動喔?

除霜計時器,有做記號,確實會移動,
冰箱啟動一陣子後,剛剛測量冷凍庫已經達到0度C,
測量有保險絲跟一個圓狀物同一條線,應該您所說的4度C的物件(這物件初步了解,達到溫度後導通),有導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霜計時器,有做記號,確實會移動,
冰箱啟動一陣子後,剛剛測量冷凍庫已經達到0度C,
測量有保險絲跟一 ...

那就只剩那2條除霜電熱線(管 絲)了

楼主:
更換後的保險絲跟溫度圓形狀的東西,經現在拔插頭測量,已經有導通。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剩那2條除霜電熱線(管 絲)了

更換後的保險絲跟溫度圓形狀的東西,經現在拔插頭測量,已經有導通。

舊的溫度保險絲,跟4度C開關吧?!
冰在冷凍庫裡一個多小時,測量後顯示斷開,(保險絲部分正常)

另外請教一下這個部件,正常來說是導通,到幾度後會斷開呢?
剛剛測量還是屬於導通狀態,是正常還是這個也故障?

請問接下來該注意哪個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剩那2條除霜電熱線(管 絲)了

請問一下,這兩條屬於哪個部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這兩條屬於哪個部分呢?

電路圖 中紅框的(P) (Bk) 除霜電熱絲

除霜迴路 :
除霜定時器 除霜接點 (R) (Y)
恆溫保險絲
除霜電熱絲
除霜恆溫器  化霜4度C / ON  14度OFF (看實際使用規格 )

應檢查整個 除霜迴路 找出斷路零件

网友:
紅線下除霜電熱線(管 絲)看看 有無壞

紅線下除霜電熱線(管 絲)

紅線下除霜電熱線(管 絲)

网友:
這台也是貼牌的~~~你的冷凍庫構造幾乎跟我家聲寶(500L)的一模一樣,它本尊是"東元鮮綠"....

除霜的部分如果不是除霜定時器、溫度保險絲、化霜溫度開關(圓餅狀)相關電路,就是化霜電熱管

問題了。用電錶量一下線路上的電阻值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化霜電熱管168w  電流1.52A 0.7A是不夠
冷藏溫控檔片是否卡住
冷凍和冷藏連接處冰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