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asus gtx560 1G顯示卡電路圖或點位圖。

楼主(2021-06-22):
手上有客戶一張asus gtx560顯示卡,顯存部份短路,拆除所有顯存和供電MOS測試還是短路,所核心拆下也是短路,懷疑是板層內部有短路,但又不愿放棄,哪位大大有電路圖或點位圖共享下借鑑參考一下,謝謝

网友A:
查短路一般可以用可調電供限流送電,看哪裡發熱,就是那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短路一般可以用可調電供限流送電,看哪裡發熱,就是那裡短路~

試過了,燒不出來,調高電壓電流又怕擴大故障範圍,如果有GTX560的圖紙或點位圖就方便分析下電路。

网友:
我不清楚是不是這一版
點位圖 1.0 2.0
ASUS C1041P GTX560 DC2DI1GD5 (59YV01M0-VG0A01D) REV 1.00 - BoardView (.FZ).rar (64.23 KB, 下載次數: 31)

ASUS C1041P GTX560 DC2DI1GD5 (59YV00L3-VG0B01D) REV 2.00 - BoardView (.FZ).rar (64.22 KB, 下載次數: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