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S314-54G-50ZJ BIOS 求助

楼主(2021-06-22):
目前狀況是開機有時候ACER 畫面,有時候沒有,想先刷個BIOS 試試看~~感謝各位痞大

附上原機的BIOS~

735.36 KB, 下載次數: 2

2 MB, 下載次數: 2

2 MB, 下載次數: 2

网友A:
你的修改
官方提取BIOS+EC

Wistron Strongbow_KBL_MB 17863-1 r1.pdf (2.1 MB, 下載次數: 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修改

官方提取BIOS+EC

感謝獅子魚大大提供的bios 刷上去還是一樣的狀況,應該是主機板的問題~~我再來研究一下供電的部份,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提供的bios 刷上去還是一樣的狀況,應該是主機板的問題~~我再來研究一下供電的部份,感謝 ...

ACER的機子先檢查3V 5V 濾波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