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2494HS 面板排線斷裂

楼主(2021-06-22):
以前換過一次摩托車的儀表板偏光膜,這次用了快十年的螢幕偏光膜老化想說拿它來練手修看看

但維修的災難有
1.因為偏光膜太大片,貼起來各種氣泡
2.也是最失誤的一點,把面板的排線給弄斷了

看起來一邊像是夾在面板裡面的,想請問這種排線還有辦法自己維修嗎
感謝

网友:
這,好像有神人可以跳飛線維修

网友:
這照片完全看不出來是哪裡排線..

网友:
一般人應該無法,只有用機器吧!

网友A:
你也斷得太徹底了吧

我的經驗比你好一點點,在除偏光板殘膠時弄破一小段,除了滿螢幕的泡泡外還有3-5條的亮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斷得太徹底了吧

我的經驗比你好一點點,在除偏光板殘膠時弄破一小段,除了滿螢幕的泡泡外還 ...

殘膠太頑固了,一直記得要注意不要大力拉扯,一隻手也扶著面板穩定它,最終還是不小心動斷了@@

网友B:
一般這種是用機器貼合的...
不過也有克難的...
去找全銅T形烙鐵熱壓頭
接上烙鐵應該可以壓合~

网友C:
一回生二回熟
多貼幾次就上手了
然後你可能就不會想再做這種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這種是用機器貼合的...
不過也有克難的...
去找全銅T形烙鐵熱壓頭

原本是拆跟這種線買的到嗎都沒頭緒,現在有一半了
但好像還是困難從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回生二回熟
多貼幾次就上手了
然後你可能就不會想再做這種事

確實
這次是DIY魂上身才想說來拆看看,搞了一個下午結果還損壞更嚴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是拆跟這種線買的到嗎都沒頭緒,現在有一半了
但好像還是困難從從~

這個....沒救了吧 從來沒考慮修過這個 不過也沒弄斷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是拆跟這種線買的到嗎都沒頭緒,現在有一半了
但好像還是困難從從~

奇怪了
發主題帖的圖片都正確貼圖了
怎#10的貼圖會錯誤?

网友:
這cof須送用機器設備熱壓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