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的輕鋼架排風扇主板問題

楼主(2021-06-22):
各位前輩好
小弟有一台不知名的輕鋼架型的節能風扇..壞很久了....

今天拆下一看主控板...
是一個電阻燒毀了
面目全非R4電阻......

背面的線路圖

紅黃圈是燒燬的電阻..

分別連結 IR的中間腳(GND)(紅圈)

與一個10V 1000uf 的電容負極(黃圈)

其ˊ他的二極體測量起來是好的

請問各位前輩們

這有辦法得知電阻大小嗎?...
或是該從哪裡下手呢?

网友A:
威利 輕鋼架循環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利 輕鋼架循環扇

感謝tsai大回復品牌名稱
剛剛估狗一下
看起來有主板可以單獨購買替換...列入備用方案

但是還是希望可以修好或是進行改裝成用開關切換..不要遙控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tsai大回復品牌名稱
剛剛估狗一下
看起來有主板可以單獨購買替換...列入備用方案

這是一般馬達的循環扇 不是變頻的

要改線控 把它當成一般電風扇馬達接線即可
用基板找出電源主線 有接到一條馬達線 一條運轉啟動電容的一端 (主線) (一般是白色線)
一條單獨接電容的另一腳 (啟動線圈) (一般是灰色線)
剩三條線 那就是接電源的另一條線 去區分強 中 弱 三速的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tsai大回復品牌名稱
剛剛估狗一下
看起來有主板可以單獨購買替換...列入備用方案

既然知道有控制板可買, 從賣家的照片抓來看,
就可以大略比對出電阻值,

debug還是要靠自己, 天助人助,
還要自助,

根據你的描述, 應該是下圖的R9,
棕紫黑金, 17 [oh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知道有控制板可買, 從賣家的照片抓來看,
就可以大略比對出電阻值,

感謝jacson大大
剛好也在比對這顆電阻...
萬分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一般馬達的循環扇 不是變頻的

要改線控 把它當成一般電風扇馬達接線即可

感謝sa大~
若更換電阻不成~就會研究改成一般風扇
避免麻煩...會只用一種風速....裝上一段開關

楼主:
新版電路板...右邊為背面.左邊為正面鏡像..

新版為雙層板/我的是單層板
剛剛在比對時發現新版的R9電阻走到紅色LED
似乎跟我的不一樣...現在又有些猶豫了...

网友:
可以考慮先用 手機充電器 5V 的~
並接在10V 1000uf 電容上~
然後直接短接R4~
再用遙控器測試看看~
有可能紅外線接收器也故障~

因為阻容降壓不是隔離電源~
若要改成外接 5V ~
要AC 跟 DC 電路要切斷~
就不用 R4 保護了~
可以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70222-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65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856-1-1.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版電路板...右邊為背面.左邊為正面鏡像..

你將舊板R4  與 新板的 R3 R4 , 比對接法對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將舊板R4  與 新板的 R3 R4 , 比對接法對不對

新版R3/R4與舊版R4接法不同

新版R9為舊版R5

所以找不到相同電阻
用了最笨的方法
舊版R1~R11共11個電阻
新版R0~R13共14個電阻
所以應該是做了大幅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一般馬達的循環扇 不是變頻的

要改線控 把它當成一般電風扇馬達接線即可

小弟沒電子基礎
還請大師開示一下

下圖為各接口

我的理解

B+C+D

E+(F/G/H)強中弱任一..
然後做邊黑色部分切除後絕緣

是這樣嗎?
很怕一接就爆了...而且還是220V..很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沒電子基礎
還請大師開示一下

從基板上看 已知的線路
如下 : 自己在對一下機板 是不是正確

黑色線為一端的電源
黃色線為一端的轉向馬達
綠色 藍色 紫色為馬達的三條線
1 跟 2 兩點為啟動運轉電容
如都對 那馬達線插座只剩2條線 接啟動運轉電容的

如都對 將下圖基板紅色線銅箔都切斷 或 有連到那段銅箔後面的零件都拆掉(斷開)

先用110V電源測試 電源 馬達線 都先插好
你上圖的 從B點 焊一條線出來 去碰觸 綠 藍 紫線的任一點 馬達就能運轉
不做風速切換的話 選好風速後 再將轉向馬達的另一條線 並聯到選擇的風速去

楼主:
感謝SA大的圖文解說~
讓我這小白都聽懂了

你分析都對....還附上圖示解說...
還好有您~不然就爆了

B點(AC IN)與G點(中風速)與C點(轉向馬達)接上..
黃色線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SA大的圖文解說~
讓我這小白都聽懂了

恭喜修改成功  又能用了

网友:
回收場拆的威利主機板

网友E:
借一下蔡董的圖~
請問各位先進
保險絲~旁的藍色這顆是壓敏電阻~如果壞了~可以不裝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借一下蔡董的圖~

請問各位先進

可以, 就少一個突波保護機制

网友:
這玩意兒要是遙控器搞丟了(或是壞了),就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