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5A78L-M LX PLUS RESET燈狂閃

楼主(2021-06-23):
查過 圖二 五腳 IC

電壓都正常

不過爬過文,好像除錯卡RESET燈狂閃
好像都是這顆故障

請問
原本是 35r3 APL5315-BI-TRL
料版上ˋ只找到
S43A00-00  up0111ama5

請問後者可以取代前者嗎???

請各位前輩解惑~謝謝

网友:
不行~~~~~~~~腳位功能也不一樣

ASUS料板應該滿好找到 APL 系列的

1、3腳要有 3V;4腳 OUT 為 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