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C 喇叭有聲音 但不大聲

楼主(2021-06-23):
喇叭聲音跟原本的音量比小聲很多  但 測量IC 都正常 不知道是哪裡有出問題? 求解~~ 拜託

网友:
1.VR
2.電容
3.AMP
4.買新的

网友A:
結果是電腦開太小聲~~~

网友B:
續4# 的
5. 接頭3.5 mm 故障

网友C:
很好奇怎麼測 IC  能確定是正常 ?

是哪顆 IC ?

网友D:
PC喇叭通常只會開機嗶一聲,
或是故障時發出BIOS的提示音,
在286時代會拿來輸出音效,
PC喇叭太小聲的話,
通常是喇叭口有貼貼紙(膠帶)或是紙盆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怎麼測 IC  能確定是正常 ?

是哪顆 IC ?

沒發現那句,

我也很好奇如何知道 IC 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結果是電腦開太小聲~~~

不是啦有用別的喇叭測試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怎麼測 IC  能確定是正常 ?

是哪顆 IC ?

我是看一個影片 跟著教學測量的(都有電壓)
這方面不是很懂  剛好有故障的可以拿來研究
(雖然有修好也不會用到,就單純拿來研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續4# 的
5. 接頭3.5 mm 故障

好的 感謝
我在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續4# 的
5. 接頭3.5 mm 故障

剛剛換一條線 聲音一樣 所以不是線的問題~ 感謝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看一個影片 跟著教學測量的(都有電壓)
這方面不是很懂  剛好有故障的可以拿來研究
(雖然有修好也不會 ...

東西是你的 也没貼圖 也没說明任何規格~

不知道 你修的 是何物 ?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換一條線 聲音一樣 所以不是線的問題~ 感謝解答

有拆開看電路使用零件嗎 ?

1.輸入 交連電容不良 。

2.輸出 用OTL電路 輸出交連電容不良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C喇叭通常只會開機嗶一聲,
或是故障時發出BIOS的提示音,
在286時代會拿來輸出音效,

感覺不是在講主機板BIOS喇叭(蜂鳴器)的嗶嗶聲,可能是說聲霸卡的喇叭音量不夠,說IC正常,是IC輸出音訊電壓足夠嗎﹖聲霸卡的音量,硬體及驅動程式都有關係﹖

問問題講得不夠清楚,大家用猜的,有一個人爬山迷路了,同時向多個朋友發求救的簡訊,我爬山迷路了附近有一棵巨大的神木,有朋友認為在阿里山迷路,阿里山有巨大的神木,也有朋友認為在大雪山迷路,大雪山的神木也巨大,又有朋友猜在司馬庫斯的神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覺不是在講主機板BIOS喇叭(蜂鳴器)的嗶嗶聲,可能是說聲霸卡的喇叭音量不夠,說IC正常,是IC輸出音訊電 ...

我要没猜錯 他指的是用在 PC上的喇叭 (擴大器) ~

不然不會說到 測 IC  (因為 電腦用的 音效 晶片 腳 都很細 又多 )~

比我的 猜謎 更難啊 ~

至少我的 謎 有提示  往 有趣的 方向想 還有 字數  提示 ~

网友:
來, 說夢話繼續猜
關於IC, 有可能是用金手指碰觸大法, 沒起水泡就是測量正常

网友:
我猜是外接喇叭,沒圖沒真相

网友:
發文不附圖,此風不可長

NPNT啦~

PC喇叭接PC使用嗎?

楼主:
抱歉 已附圖(音量控制大小 轉到最小聲還是有聲音,轉到最大聲 音量只增加一些些而已)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Youtube影片教學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廣告)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擊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擊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擊另一個公狗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网友:
音量控制大小 轉到最小聲還是有聲音,轉到最大聲 音量只增加一些些而已

(1)線路假如沒重新焊接過(原先的正常線路你沒修改),電位器調到小聲還是有聲音,就是音量電位器有問題,才會電位器轉最小聲還是有聲音,換音量電位器。

(2)把電位器的2腳線焊開,用手去碰觸2腳的訊號線,這是放大器的音訊輸入端,手碰觸一般情況喇叭會發出嗡嗡交流聲,簡單的大略判斷放大器的增益是否正常。

(3)放大器有小聲的高音聲音,假如只有高音沒低音,有可能音訊線路某地方線路斷開沒通,高音的音訊頻率高,可以透過線路與線路的雜散分佈靜電容耦合飛過去,讓放大器有小聲的高音聲音

補充內容 (2021-6-26 10:47 AM):
電源濾波電容有正和負兩組電壓輸出,功率放大線路可能是OCL放大器,線路板零件或線路拆要小心,線路或 零件忘了接回,有可能輸出直流電壓燒喇叭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已附圖(音量控制大小 轉到最小聲還是有聲音,轉到最大聲 音量只增加一些些而已) ...

請多提供一些照片

要修就要把電路板,想辦法拆出來 才能檢測 。

補充內容 (2021-6-27 01:25 PM):
看圖 拆猜拆

從前方,拔除各個 VR 旋鈕,將21#VR示意圖 上的固定螺絲 分別拆除

就可將PCB板拆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