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測電壓的困擾之電錶推薦

楼主(2021-06-23):
UT61E 一直以來有個困擾,在量測主機板MOS管連接電感會有負值或亂碼情形

有的是說在電感後端才能量到電壓,確實在電感後才能量到3V、5V、12V等等正確值

電感前端則是亂值或負值,不過我的認知是,電感前端位在MOS輸出端,應該就量得到正確值

--
上述不管對不對,看來真的要買臺好一點的電表

有推薦的嗎?Fluke 或 SANWA?

网友:
電感壞了

网友A:
最近買了FULKE 17B+
感覺準是準,但是反應就慢很多........

之前是使用台灣CHY HILA CHY-19 的~
用了10多年!
一樣是自動跳檔,在量測電阻時反應就快很多~

其他自動測量檔跟手動測量檔的也是用過幾台!

只是想說FULKE 17B+ 這台讓我有一些些小失望~(量測反應)

之前論壇內買的 ZT102 也還不錯,除了測/探棒座接觸有點鳥~
至少對得起價格!

SANWA我也沒用過,之前WISH大勸敗團,差點又跟一波~

以上,供您參考~

网友B:
你用示波器量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這不就是傳說中勸敗文的前奏嗎? {n_094:}

促進經濟,匹夫有責! {n_088:}

升壓器輸入4.7V 輸出 12V,空載下量電感,數值基本不動。

大約 1W 的負載。

平常沒事的時候更可以掛在門口,路人經過看到就會說「原來這就是米開朗基羅所言的大衛先生呀!善哉善哉~~~」{n_111:}

最近發現的新玩具,剛好也是藍色風格。小小台放手上拿出門,現場量修基板可真幫了大忙!

只可惜程式沒有把 MATH 寫進去,不然其它的電錶真的可以不用帶了。

不過到底是玩具等級的東西,有些地方還是要遷就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不就是傳說中勸敗文的前奏嗎?

促進經濟,匹夫有責!

好玩嗎這台掌型示波器

我看不懂類比波形,數位式的會顯示頻率和電壓等資訊,或許是不錯的輔助?

而且不常用,買太好的又浪費

HDS272S這台淘寶5K ....台灣賣家賣 13K

難道要跳數位示波器的坑{n_098:}

HIOKI 也是日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示波器量看看就知道了

不會用波波 (類比),考慮數位型的,不過不常用,買了不划算

就是在量CPU相位電表會亂跳,所以也是有想說用示波器看有沒有在工作

找台二手數位的好像也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會用波波 (類比),考慮數位型的,不過不常用,買了不划算

就是在量CPU相位電表會亂跳,所以也是有想說 ...

看一堆大佬用波波在修東西,
也少在看數值,
大多都是看波型或是舜間有沒有送出訊號,
或是有沒有拉高或拉低電壓,
大俠明明庫存一堆波波啊,
還有貓貓手上的NDSL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堆大佬用波波在修東西,
也少在看數值,
大多都是看波型或是舜間有沒有送出訊號,

哪有一堆...剩一台

我這張網路抓圖的,

話說你用卡娜赫拉的圖才可愛,難道是少女心{n_128:}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不就是傳說中勸敗文的前奏嗎?

促進經濟,匹夫有責!

网友C:
UNI-T 這家的東西我是認為它程式寫得實在是不怎麼樣,如果是在要求比較嚴格的地方就很明顯能看出差異。這台 UTDxxx 我看了一下雖然有 MATH 的功能,但因為同級的機器早已經入手了,所以基本不考慮,而且對我來說也太大台,隨我征戰多年的小噗噗已經放不下了。

就穩定性來說,基本上任何一家儀錶大廠的產品(SANWA 指針表之外的東西我就真的不清楚了,別問我)比如 FLUKE、Agilent、HIOKI 等等還有少數幾家名氣沒那麼大的新起之秀這些,中價位(大約是五千至一萬)等級的電錶在穩定性與安全性上其實已經可以滿足大部分的需求了。

最後,談一下買東西的基本策略。

第一,身為職業宅男,買 3C 講的就是 C/P 值。上面亮的那台示波錶 C/P 爆炸了!當然以後也許還有更好的東西會出來,比如說 SG 的輸出只能到 5V,這個就不能滿足我在修家電上的需求,得再外加一台功放。這部分每個人的需求不同,不可一概而論。

第二,若是生為職業攻城獅,講的是符合需求的產品,而且很多時候不用自己花錢,那這種情況就可以會走向最高端的設備。有些錶哥偶而會亮些東西,問他是自己的嗎?結果不是。那就是依工作而定。

第三,考量的是未來的出路,所以選的是保值性較好的商品。很不幸的是 3C 產品基本都不保值……不是個很好的投資標地!但相對來說二手價較好的,通常會選比較有名氣的產品。像我亮 HIOKI 那台並不會比 FLUKE 189 來得便宜,可是沒幾個外人能識得……所以一般會選 FLUKE 是有道理的,並不是因為它真的拿第一名,而是在外面的名氣真的比較大(一)號。

第四,新手會在家具五金行買的電錶,方針是只求有,內容好壞怎麼樣其實也不清楚。這也是一塊市場,而且感覺上東西是越作越垃圾……像我早期買螺絲起子,垃圾到才第一次用就壞掉了。有了這樣的經驗,之後在選螺絲起子的時候就會有所要求,而不是只會挑便宜的買。這是每個人都會經歷過的課程。

大俠如果真的舉棋不定的話,中價位找一台入手就好。那我推薦的是 HIOKI DT4256,此個人的偏好與偏見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UNI-T 這家的東西我是認為它程式寫得實在是不怎麼樣,如果是在要求比較嚴格的地方就很明顯能看出差異。這 ...

我用不到訊號產生,HDS242 感覺可以...

OWON 有臺灣服務中心,應該算是代理,還有基本教學如下面 YT

HIOKI DT4256 MCU不錯,是 TI 的。你買的是 DT4282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買了FULKE 17B+
感覺準是準,但是反應就慢很多........

MCU 有差,剛查了一下 17B+拆解

网友:
要直上 4282 當然可以呀,小心站長站在您後面而且看起來似乎很生氣的樣子……{n_094:}

所以常言道,作人要保持低調(身段)是有原因的。

OWON 附的萬用錶功能基本半殘,不如用 UT61E。那主要是拿來波型有無而已,萬用錶是附帶,別對它有太多幻想。我說它是玩具是有所本的,並不是隨便講講。

電錶這東西是機器,所以是要讓機器等人而不是讓人等機器。所以機器的反應速度是很重要的。多數人看的是幾位數還有準不準的問題,再來是穩定性(這是大俠發本篇的主要原因)與安全性,最後很少人提及順手性的問題(站長提到過轉盤很順手……嘛~~這也算是其中的一種)。

好的錶搭配好的錶筆才能在電路板上行雲流水的移動。我目前最滿意的是 FLUKE 187/189、HIOKI DT4256,還有另一家的 xxx(似乎與 SANWA 的 PC7000 同 solution 的樣子)。FLUKE 的頂級型 287/289 反而不太行,常常要讓我等它……穩定性的部分中階以上基本都沒問題。除此之外還要有好的錶筆,原配的其實都讓我不太滿意,得另外再去買。

所以我看大俠目前只要一台中階等級的電錶即足矣。若有餘力的話再去買玩具(HDS242 之類的)來玩。

FLUKE 15/17 是入門款,大俠想要的話可以送您一台 15B+。其它的就先保留不評論。

网友:
可以先看這裡的簡介有比較全面的觀念https://blog.dabinn.net/中階三用電錶-萬用電錶推薦-2020版/

FLUKE 最前面最便宜的兩系列 (101,15B) 我都不推,不是功能少就是反應慢,把 FLUKE 的招牌都打壞了。

至少要用 115 但是不要買到中國製的後面有帶 C 的字母,主控也是 TI MSP430 的省電晶片。
優點是反應快讀數穩與手持順手好抓且單手能操作,我在外面工地都是帶這個表,缺點這是電工表電子維修需要的功能與特性此表不能滿足。

電子線路使用推薦使用 87V 表,已經來到第五代接近完美,唯價位太高且不易找到二手現貨。

個人認為 CP 值最高就是停產多年二手的 187/9,可遇不可求外觀與功能良好約六七千元左右,各國網拍多加留意可找到喜歡的。

如預算已經到六七千元也可考慮再加一點錢買二手台式機如果都是定點使用,例如 HP 34401A,功能、速度、性能一次都能滿足。

個人習慣使用美製表讀數穩定且耐用,前幾年貪圖便宜買過幾台陸製表全都打槍丟給朋友去玩,一台好表是值得投資的且 FLUKE 二手折舊算是最低的。

网友:
難怪這兩天耳朵很癢,原來有人在說我的壞話。

我記得很多年前,痞酷網很多會員會問該買什麼電表?該買什麼烙鐵?該買什麼熱風槍?該買..........
會問這種問題一定就是入門的會員,我都會告訴他買便宜就好,為什麼?我都還不知道他是不是只是一時興起,搞不好一陣子就沒興趣了,所以我都建議買便宜的就好。

忘了是去年還是前年有位會員來我家跟烏骨雞學姐買熱風槍,他是維修從業人員,我跟他說,你如果決定想走這一行,你應該買好一點的工具,它會讓你事半功倍,一台熱風槍+恆溫烙鐵大陸的一千多元就有了,買進口的光是熱風槍要超出兩萬,請參考12樓︰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hakko

其實說貴也沒有當初我買這台貴︰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707-1-1.html

雖然他最後還是沒有買進口的熱風槍,不過未來他如果繼續走這條路,我相信有一天他會考慮投資下去。
電表也是一樣,決定想走這一行了,電表難免會至少買一台高檔的,還記得那句話嗎?
好貨是買的時候心很痛,用的時候心很爽,爛貨是買的時候心很爽,用的時候心很幹。

這就是做電子這一行的不歸路,尤其是會涉及研發的,大家都覺得收費很貴啊!那只是他們沒有看到我們的投資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有一堆...剩一台

我這張網路抓圖的,

什麼少女心,
要委宛的講秀氣.
小弟有兩台機車,
一台超MAN的四檔紅色野狼(聽說紅色三倍速),
一台限量1320台PGO特仕版速可達,
不要叫我放圖,
我會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麼少女心,
要委宛的講秀氣.
小弟有兩台機車,

是的,秀氣的 vivian 大

ㄟㄟ~~怎麼說起機車了啦~~~電表啦

网友:
87V 的電阻與二極體檔位的開路電壓過高,量測精密電路如手機、電腦、RF元件等怕會有問題,個人其實不推(這就是雙面刃的一例)。不過若是應用在普通線路的話就是頂級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NI-T 這家的東西我是認為它程式寫得實在是不怎麼樣,如果是在要求比較嚴格的地方就很明顯能看出差異。這 ...

我也只是量阻值、有無電壓,亂換零件,不像站上幾位大大(包含你)既懂電路理論 + 實務能力,

ic有電壓沒work,遇到這種"訊號"問題就無法處理,加上測量電腦主板電壓精準問題。

雖然有類比示波器,不過腦袋不好使,才會想說有沒有cp值高的數位小型波波,直接看數值

我應該介於職業宅男~攻城師之間,修東西談不上專業,只會換零件不懂電路,宅在家修東西

目前考慮中階電表 HIOKI DT4256,約3.8K 藍色我也覺得好看,這樣如果要看波形考慮一下 OWON HDS242

這樣二台加起來 8K 內還可以

网友:
既然目標鎖定在 DT4256 那同級的 F117 可以詳細比較看看。

https://post.smzdm.com/p/ar0n83g7/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Q4y1Z7Ks/

各有優缺點,依自己需求做選擇。單晶片都相同反應速度差不多。
F117:體積小好拿質感好能單手操作、字體大液晶清晰、3KΩ 低阻抗模式排除干擾雜訊、歐姆與二極體檔輸出電壓較高、電容檔反應快。
DT4256:有頻率雙顯功能、濾波器功能、有紅外線 PC 接口、售價低。

楼主:
HIOKI DT4256 運送中...

想說 FLUKE 117 和 HIOKI DT4256 MCU一樣,細部微調各家技術不一樣

不過價格 117 貴了2K...

     FLUKE 117= MSP430F448 ,$6000上下
HIOKI DT4256= MSP430F449,$4000上下

网友C:
大俠的實力可以吊打我身邊所有已知在做維修工作的人了。此名當之無愧。
站上看到少數幾位高手那其實都是 RD 背景的。我們作好自己份內的工作就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OWON 這台有幾個明顯限制,示波器輸入只能到 40V,再來就是顯示數值的部分只有簡單的電壓、頻率,還有最多平均值。沒有 RMS 計算。基本上除非是有外出攜帶的需求,不然其實這種東西建議還是要以台式機為主。

電錶轉盤塑膠卡溝的部分買回來之後我都會「灌滿」接點油,手感會變成比較軟韌……很難形容,不過覺得還不錯,每台我都這麼幹。台製的可能是因為材質的問題吧,沒什麼效果,就是「硬」,手指要骨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俠的實力可以吊打我身邊所有已知在做維修工作的人了。此名當之無愧。
站上看到少數幾位高手那其實都是 RD ...

最近物流太繁忙,目前訂了三天還沒到 {n_081:}

要發大財才能買台式型的了

楼主:
這塊有六相,三顆MOS驅動晶片,一顆負責二相,

只有這二相 UT61E 量不出來,換過驅動IC、MOS管都一樣

UT61E量負值,正常 1.73V。真的要練習一下示波器了

网友:
鮮花也要配上綠葉才行。

隨便抓幾隻錶筆來測試看看。

有 FLUKE 頂級電錶配發的錶筆,還有大陸製的頂級品,這兩款長度一致,也是之中最長的。

某台製品的長度居中。

DT4256 配發的與最近流行便宜號稱到 20A 的不知名錶筆,這兩款最短。

全部五款。測試前均用酒精清潔過筆尖。

FLUKE 的達 50mΩ,因為最長的也沒辦法了。

陸製的頂級貨,尖端可更換式不鏽鋼,長度與 FLUKE 一致,但出乎意料的是只有 26mΩ。這直接虐殺了明星產品……

台製的為 35mΩ,尖端鍍金,中規中距。

HIOKI 的量出來為 23mΩ,因為長度也短,不意外。

不知名的流行筆,1800mΩ 附近跳來跳去,反應了它的價格,也是這之中唯一非 silicon 產品。

***********************

我最喜歡的是台製這款,手感最好!

陸製頂品以些微的手感差距緊追在後。

H與F的線感差不多,但筆的部分H還是勝出,分居第三與第四,這兩個早就都被我冷凍起來很多時間了,因為今天需要才又請出來見見光一下……

20A那款……還在耶!還找不到機會送出去……

楼主:
我也還得找特尖的筆,拿UT61的和它的孔不合{n_080:}

拿用過四顆四號充電電池一裝上去電量沒有滿格,沒辦法,低自放滿電才 1.32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還得找特尖的筆,拿UT61的和它的孔不合

拿用過四顆四號充電電池一裝上去電量沒有滿格,沒 ...

大俠有需要的話我讓一組可換更式錶筆(含特尖頭),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二名。

不過要收成本費,因為它真的很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俠有需要的話我讓一組可換更式錶筆(含特尖頭),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二名。

不過要收成本費,因為它真的 ...

g 大大,你有多再賣我,我目前有上淘寶在找..

你說貴是貴到哪...不要嚇到我{n_094:}

話說你電表怎麼越拍越多支...{n_083:}

网友:
眾所皆知,身為一名宅男,書架上會擺一些鋼彈模型還是 DOLL 還是電錶玩具什麼的,這是很合理也很符合邏輯的!

我發現真正好物的時候都會習慣性的去多備幾份下來,怕後面停產或漲價,所以當然有多出來的。很多人看到我用某些東西也想買,後面再去找就發現停產了……漲價是還好,反正買的人出錢,停產就真的沒辦法了。

說貴也不過是 FLUKE 三分之一的價而已,但是與五金百貨行賣的是要貴上十倍以上,與台製品相當,這與大部分人印象中的大陸產品總是便宜的殘念貨有段距離,證明一分錢一分貨的道理(只要沒有被騙的話。這年頭不缺傻子,自然也就不缺騙子)。名牌品是因為大部分牌照稅抽的很重,認真算 C/P 值的話其實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