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EX2510G CMOS電池耗電嚴重到不開機

楼主(2021-06-23):
這是一台ACER EX2510G 筆電, CMOS電池耗電嚴重(一個月換一次) , 最後不開機

請教由以下量測點可否判斷那個電容零件故障,謝謝.

主板板號 : Z5WAH LA-B162P

量測電感電壓

正常待機電流0.05W , 故障後待機電流跑5w

网友:
電路圖
點位圖

可以從電路圖第6頁RTC線路查起

這台有個通病查查看是不是有腐蝕現象 這顆電容故障拆掉就可以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先試換這顆電容看看.

楼主:
楊大俠,這杯咖啡代價不斐 !

楼主:
獅子魚大大,C113 貼片電容目測無異狀,無腐蝕現象.請教還需拆除嗎? 還是要解焊測電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C113 貼片電容目測無異狀,無腐蝕現象.請教還需拆除嗎? 還是要解焊測電阻?

不用
查RTC相關線路跟USB相關線路
RTC線路有問題就不能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
查RTC相關線路跟USB相關線路
RTC線路有問題就不能開機

3v 電池經過 D32埸效管,但現埸板子沒有? 是經過cmos電流 ?

网友A:
引用 楼主:
3v 電池經過 D32埸效管,但現埸板子沒有? 是經過cmos電流 ?

你要看39頁PBJ101 的線路 追+RTCBATT D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39頁PBJ101 的線路 追+RTCBATT D23

39 頁查線中

19v 隔離電壓有出來

3v 5v 待機電壓沒有出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39 頁查線中

19v 隔離電壓有出來

你CMOS電池沒裝或沒電好像不能開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CMOS電池沒裝或沒電好像不能開機

獅子魚大大,有個疑問

底下這RTC Battery跟Standby Power的diode零件方向不一樣? 這樣不是會對鈕扣電池一直充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獅子魚大大,有個疑問

底下這RTC Battery跟Standby Power的diode零件方向不一樣? 這樣不是會對鈕扣電池 ...

D23 + ML1220 充電鋰電池
or
D32 + CR2032 一般水銀電池

ACER 四代這一批都是用充電的ML1220,很常壞,不知道在想什麼,

滿電只能 2.7V~2.9V~裸板放沒幾天就用光,以至於故障充不進電

他這台還有預留 D32 及旁邊的焊接點可以改CR2032座,其他型的無法

(應該是說都能改,只是沒預留接點不好固定也不美觀)

有的沒改管子就裝一般的 CR2032 ,也不知道會不會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23 + ML1220 充電鋰電池
or
D32 + CR2032 一般水銀電池

楊大俠感謝,長知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39 頁查線中

19v 隔離電壓有出來

那兩顆不是 3V、5V電感.......

PL402、PL404..才是

+RTCVCC 通常轉換了幾個南橋待機訊號進南橋,如果是+RTCVCC會吃電,

運氣好是外部小零件故障,MLCC或電阻,差的就是南橋掛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楊大俠感謝,長知識了。

來猜看看樓主換的是 CR1220..還是 ML12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CMOS電池沒裝或沒電好像不能開機

ML1220 充電鋰電池 裝完測試

5v 電壓有出來

5v 電阻

3v 電壓無出來

19v 電源送電,量測電壓
5v 電壓有出來,3v電壓沒有出來
周圍零件發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兩顆不是 3V、5V電感.......

PL402、PL404..才是

楊大俠 : 感謝 . 經測量5v 電壓有出來, 但是3v5v周圍零件發燙
尤其電感會燙手

3v 測量電感 對地組值 - 2.1M 歐姆  ( 無3v電壓 )
5v 測量電感 對地組值 - 33K歐姆 ~ 0.2M 歐姆 ( 有5v電壓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楊大俠 : 感謝 . 經測量5v 電壓有出來, 但是3v5v周圍零件發燙
尤其電感會燙手

PL402 阻值有點問題,用二極檔量,可以直接量 PJ401,偏高再斷開 PJ401,再量 PL402 後端對地阻值,

看是後面的+3VALW問題,還是+3VALWP這邊的問題

斷開後如果電感回復阻值,再上電看 PL402 的 3V 有沒有

PJ401 那顆錫

建議用二極體交替測試,3V阻值應該差不多是這樣,不同板子會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402 阻值有點問題,用二極檔量,可以直接量 PJ401,偏高再斷開 PJ401,再量 PL402 後端對地阻值,

看 ...

楊大俠. PJ401焊點要斷開,用吸焊槍吸不完整. 我看圖把PL402 電感一角斷開也可以. 我在試試

經過以上各位大大的教導,已略小有心得. 感謝.

二極體測試,3V阻值

二極體測試,5V阻值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提供的點位圖與線路圖. 研究中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提供的點位圖與線路圖. 研究中 !

PJ401可以用吸錫線處理

网友D:
CMOS電池耗電異常,小弟的經驗,通常橋要好好的檢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MOS電池耗電異常,小弟的經驗,通常橋要好好的檢查了。

求保祐

楼主:
引用 网友A:
PJ401可以用吸錫線處理

先訂吸錫線 , 再訂電熱吸錫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D:
CMOS電池耗電異常,小弟的經驗,通常橋要好好的檢查了。

之前給商家看也是經驗告知這片修好可能還有橋的問題.

目前查看是 PU401 降壓穩壓器 IC 這顆發燙. 但看國外論壇也是討論這顆 PU401.

Q1:Hi this board has a bad step down voltage regulator ic so I ordered the IC then change it but it keeps shorting again
嗨,這塊板有一個壞的降壓穩壓器 IC,所以我訂購了 IC 然後更換它,但它再次短路
A:i have a simmilar problem,the board is dead,i have 3V and 5V,and when i short 2 pins on the power button board that go to the hall sensor,laptop works and charges the battery,but the PU401c gets hot,when i remove the short it powers down...no shortcircuit on the board ....anyone found out something about this problem?
我有一個類似的問題,板子壞了,我有 3V 和 5V,當我在電源按鈕板上短接霍爾傳感器的 2 個引腳時,筆記本電腦工作並為電池充電,但 PU401c 變熱,當我去除它斷電的短路......板上沒有短路......有人發現了這個問題嗎?

Q2:Witam. Według schematu PU401 to SY8208BQNC (oznaczenie MS), czytając inne wątki niektórzy pisali ze siedział tam też SYX198BQNC (oznaczenie RF), który jest zamienny z poprzednikiem.
Na mojej płycie grzeje uklad PU401 oznaczony RI4NB co po oznaczeniu wskazuje na SYX196BQNC . Zwarc na lini 3V nie mam ale po wymianie na SY8208BQNC układ w moment parzy, bardziej niż poprzednik. Czy SYX196BQNC jest zamienny z SY8208BQNC ?

ACER V3-572
Z5WAH LA-B162P
REV:1.0
你好。根據PU401方案,是SY8208BQNC(MS代號),在看其他線程的時候,有人寫到SYX198BQNC(RF代號)也在那裡,可以和它的前身互換。
我的板子上標有RI4NB的PU401芯片發熱,標明後是SYX196BQNC。我的3V線沒有短路,但換上SY8208BQNC後,系統比上一代更熱。SYX196BQNC 是否可以與 SY8208BQNC 互換?

宏碁 V3-572
Z5WAH LA-B162P 版本
:1.0

A:Niestety potwierdzam, uszkodzona hybryda. A dokładnie zwarcie w mostku na +RTCVCC. A po zdjęciu D23 przertwornica 3V ruszyła.
不幸的是,我可以確認混合動力車已損壞。+ RTCVCC 上的電橋短路。取下D23後,3V轉換器啟動。
在此感謝各位同事的幫助,我關閉話題。
Dziękuję serdecznie kolegom za pomoc temat zamykam .

网友:
所以你的  D23 先移開,待機 3V 有沒有出現

待機3V會出現的話就南橋GG了

我三樓那塊就是壞 CPU、只是放桌好剛好被飲料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訂吸錫線 , 再訂電熱吸錫器 .

這個比較適合拔零件,不適合焊接

問問學姊有沒有 TQ-95 烙鐵配馬蹄頭或刀頭+助焊劑

网友D:
小弟印象中,通常CMOS電池會經RTCRST;SRTCRST電路進橋,如果RTCRST及SRTCRST電路和元件沒問題,那橋就需投以關愛的眼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比較適合拔零件,不適合焊接

問問學姊有沒有 TQ-95 烙鐵配馬蹄頭或刀頭+助焊劑 ...

有一支 TQ-90,經楊大俠提醒把刀頭跟助焊劑與獅子魚大告知的吸錫線拿出一用.
實測功力又增加 0.05%了

二極體測試 - PL402 - 1號

二極體PL402 - 1號

二極體PL402 - 1號

二極體測試 - PL402 - 2號

二極體PL402 - 2號

二極體PL402 - 2號

二極體測試 - PJ401 - 1號

二極體PJ401 - 1號

二極體PJ401 - 1號

二極體測試 - PJ401 - 2號

二極體PJ401 - 2號

二極體PJ401 - 2號

電阻測試 - PL402 - 1號

電阻PL402 - 1號

電阻PL402 - 1號

電阻測試 - PL402 - 2號

電阻PL402 - 2號

電阻PL402 - 2號

電阻測試 - PJ401 - 1號

電阻PJ401 -1號

電阻PJ401 -1號

電阻測試 - PJ401 - 2號

電阻PJ401 - 2號

電阻PJ401 - 2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印象中,通常CMOS電池會經RTCRST;SRTCRST電路進橋,如果RTCRST及SRTCRST電路和元件沒問題,那橋就需投 ...

這不知是否設計中ML1220 充電電池沒電也未充電或更換. 就導致這個問題發生?

网友D:
那大大您把CMOS電池拿掉,再插電會自動開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大大您把CMOS電池拿掉,再插電會自動開機嗎?

試過,也不行。

网友E:
手上剛好有一片一樣的主機板

大概測量一些數據給你參考參考

BIOS BIOS.part1.rar (2 MB, 下載次數: 4) BIOS.part2.rar (1.63 MB, 下載次數: 4)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上剛好有一片一樣的主機板

大概測量一些數據給你參考參考

感謝。一些原件已拆下。待零件更換再測新數據。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