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選擇的話,升壓好還是降壓好?

楼主(2021-06-23):
家裡無線電話的變壓器壞了...

如果是 5v 9v 12v 的變壓器還好,抽屜裡總是可以挖出幾個之前留下來的,這個 6.5v 500mA 的就很傷腦筋了,
突然想到液晶顯示器維修技術版常看到的DC-DC升壓板/降壓板...

現在抽屜裡有兩個候選人:

- 5v 2A
- 9v 1A

價錢差不多的情況下...選擇 5v 升壓好,還是 9v 降壓好呢?還是沒有太大差異?

网友:
這2個都不是好的選擇 ~

你自己可以試用看看~

网友:
提供另一種選擇:升降壓模組,這樣子輸入用哪一個都行!

网友:
有試過直接接5V的嗎?
Panasonic子機一般都是2顆4號充電電池串聯,應該很有機會吧!

网友:
9V 串連 四個二極體~~
9 - (0.7 * 4) = 6.2 V
應該就可以用了~
附近有電子材料行~
再考慮這個方案~

网友:
  是咱的話 DC 5V 變壓器可先試看看.

  產品設計應有輸入電壓範圍的餘裕.

  與 DC 9V 相較, DC 5V 較接近原話機配件標稱的 DC 6.5V.

  若仍無法啟動話機或功能異常, 再考慮轉換電壓, 或電商購置新 | 良品.

网友:
新或二手很容易買到的,或拆殼自己修

网友:
9V的阿答不答,經過7806,但是7806中間的接地腳先串聯一個二極體再接地(請注意電流方向,接錯了等於沒接地,輸出會等於輸入的),輸出就會是6.5V。

网友:
升壓的那片沒辦法調吧。

网友:
買 6.5V 變壓器..199還免運

楼主:
市話這個東西好像不那麼重要,壞好幾天了其實也沒人用,但是說停掉...好像也不能沒有
謝謝大家提供的經驗跟方案,我會先拿 5v 的移植看看,
9v串二極體或是 7806 降壓很有趣,有機會下次我會在其他場合試試,
最後感覺...好像真的幫家裡買一個新的會最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