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除濕機 RD-200FS 風扇不轉

楼主(2021-06-24):
大家好
小弟家中的日立除濕機 RD-200FS 2013購入
這幾天目前發現開機
風扇無動作,不會抽風
其他功能(電路板)等都正常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997-1-1.html
跟這一則有點像
想請問這個是馬達壞掉?還是風扇要更換?
建議送原廠嗎?
還是彰化市有不錯的維修店家?

网友A:
你找到的文章,那篇的樓主大大就在附近,是不知道離你近不近啦~

https://bbs.pigoo.com/thread-71392-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找到的文章,那篇的樓主大大就在附近,是不知道離你近不近啦~

這個離有一點不是那麼近︰

https://bbs.pigoo.com/thread-71392-1-1.html

网友:
就看你會不會判斷是不是馬達的問題?我住台中市,電鍋要換跳馬開關了,乾脆載去給他換,順便去找他哈拉。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59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到的文章,那篇的樓主大大就在附近,是不知道離你近不近啦~

感謝推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離有一點不是那麼近︰

https://bbs.pigoo.com/thread-71392-1-1.html

還好吧ˊ  老大不是三不五時繞過來

网友:
推薦兩位都不厲害
樓主 經兩位推薦後 找到我兒子的LINE
我兒子再把我的LINE資訊傳給樓主
已經聯絡了

网友:
拆開 將風扇馬達的插頭拆下
用三用電表量測 每一條線 互相測量 都要有阻值
如有一條沒阻值 那有可能溫度保險絲壞掉
溫度保險絲壞 要在注意馬達的培林是不是異常
導致風扇速度不夠 而燒毀溫度保險絲(過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