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HARP LC-32LE275T不開機

楼主(2021-06-24):
機器某次通電就一股燒焦味

隔兩天開機還可以看到LOGO 之後就無法通電 待機燈也不會亮

拆開電源版發現有個電感一隻腳的底座燒穿了 這零件規格應該怎麼查

网友A:
那個在電源初級側 把燒焦的地方清理乾淨 防止碳化物導電
再將那腳重新焊好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個在電源初級側 把燒焦的地方清理乾淨 防止碳化物導電
再將那腳重新焊好即可

不用換掉嗎

楼主:
這個 共模環形電感 (名稱沒錯吧?)

燒焦的那隻腳已經碳化斷了 我用電容腳徑差不多的接上去 再用熱溶膠固定

上電是正常開機有畫面了

最後請教一下 這個電感工作時溫度會高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 共模環形電感 (名稱沒錯吧?)

燒焦的那隻腳已經碳化斷了 我用電容腳徑差不多的接上去 再用熱溶膠固定

我猜是焊接不良造成接觸不良跳火花
越來越嚴重過熱碳化就不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 共模環形電感 (名稱沒錯吧?)

燒焦的那隻腳已經碳化斷了 我用電容腳徑差不多的接上去 再用熱溶膠固定

那是出級的扼流圈 使用上沒甚麼溫度

网友B:
建議你 最好整板的 焊點 檢查一下~

用手去 輕搖動 上面的零件 就會感受到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你 最好整板的 焊點 檢查一下~

用手去 輕搖動 上面的零件 就會感受到 ~

有檢查過 有些錫不夠的有補強

電視之前就有偶而會畫面黑一下的狀況 估計就是這電感造成的

网友:
算撿到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