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這零件編號

楼主(2021-06-24):
嘗試修復電源供應器,
目前查到這顆接腳有短路,
但是依上頭的編號確查不到資料。
電源管理IC是UC3844B

請教版上前輩如何辨識或有無替代零件?
感謝

网友A: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Youtube影片教學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廣告)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擊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擊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擊另一個公狗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 ...

抱歉,第一次發言
已修正了,這樣是否正確

网友:
P6NK60Z、STP6NK60Z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第一次發言
已修正了,這樣是否正確

這應該是場效應管
能看到 Pˊ6NK6  後面應該還有字 應該是P6NK60..
在賣場打上 P6NK6   會出現一推 P6NK60....的

楼主:
不好意,沒做好功課
剛剛翻到最前頁,就有前輩分享替換資料,
才發現是被磨掉一部分編號

网友A:
不知哪一個 才是楊大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哪一個 才是楊大俠

你的暫存沒清啦~~

网友:
可是  但是

网友B:
...........

我沒有分身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我沒有分身啊

論壇內 當然不允許有分身
楊大俠也一樣 當然沒分身
有分身圖像應該也一樣

應該是我喜歡看拿刀的
所以三不五時會跑出來 讓我看一下吧 !

网友:
痞酷網 e店愛心惜福小舖
2SK2843 600V 10A MOSFET TO-220F K2843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211050971841

RDS(ON)= 0.54 Ω
VDS= 600 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論壇內 當然不允許有分身
楊大俠也一樣 當然沒分身
有分身圖像應該也一樣

楼主:
另外請教
UC3844B與TL3844B、KA3844B是否可替換,
是否意味只要3844編號一至即可,其他為廠商代號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