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43S 求電路圖

楼主(2021-06-26):
開機無螢幕

网友:
不清楚是不是這一版 因為沒有板號
Schematic Asus K43S.pdf (1.32 MB, 下載次數: 48)

楼主:
板號是 MB Ver:K43SV

网友A:
此板只有點位圖跟維修指南 維修方面可參考此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919-1-1.html

楼主:
原本的故障是按開機後,電源燈會亮沒螢幕風扇狂轉,過一下開機關機一直重復。我懷疑是bios刷完後連燈都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板只有點位圖跟維修指南 維修方面可參考此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919-1-1.html ...

原本的故障是按開機後,電源燈會亮沒螢幕風扇狂轉,過一下開機關機一直重復。我懷疑是bios刷完後連燈都不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的故障是按開機後,電源燈會亮沒螢幕風扇狂轉,過一下開機關機一直重復。我懷疑是bios刷完後連燈都不 ...

BIOS正確型號要看記憶體座貼紙不能亂刷

痞酷網運作沒有任何財力支援,只靠論壇上放置廣告的收入維持論壇運作,你的舉手之勞可以讓我們提供更好的服務給大家,謝謝你的支持。

楼主:
獅子魚哥
K43SV REV. 4.1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哥
K43SV REV. 4.1

紅色框框裡面

网友:
有時候會貼在主機板的 SATA 座上

网友A:
顯示卡型號 如果是GT 540M
這台有可能是k43SM

楼主:
糟糕了~都沒,還有什麼招可以確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糟糕了~都沒,還有什麼招可以確認

貼圖錯誤 試試重新編輯
出現數字
按編輯
點圖片
在箭頭處點兩下插入 會出現紅色框框才正確
按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顯示卡型號 如果是GT 540M
這台有可能是k43SM

型號N12P-GS-A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錯誤 試試重新編輯
出現數字

收到我重新編輯

网友A:
是GT540M
你先把你發文有錯的地方先修正 上面有教學
上面最後一張紅框看那有沒有貼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GT540M
你先把你發文有錯的地方先修正 上面有教學
上面最後一張紅框看那有沒有貼紙 ...

有修正了
那有貼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修正了
那有貼紙

你刷這版試試看

楼主:
獅子魚哥~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