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ProsKit寶工 SS-331E 數顯式電動吸錫台

楼主(2021-06-26):
版上各位大大好
最近寶工正在做特價活動
剛好看到這台ProsKit寶工 SS-331E 數顯式電動吸錫台
https://shop.prokits.com.tw/weldtool/moreinfo_118449.htm#a2
覺得價格便宜,看起來跟Hakko 474差不多,
我目前看到規格
溫度        160°C ~ 480°C
真空吸力        >600mm Hg
沒看到吸入流量的Spec
想請問這台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嗎?

网友:
看到UID 27548,就得說聲老會員你好。
買這種工具就是不要有太多期望與要求,肯定比手動吸鍚槍好用,但是絕對不會跟HAKKO 474差不多,這樣買來後才不會跟預期落差太大。

网友:
對於還沒用過電動吸錫槍的
如要練習手感或使用測試 以供日後参考 那還是能玩看看的

网友:
這台電動吸錫器是大陸生產,寶工貼牌的。電源是寬電壓 110v 220v 皆可用。蝦皮有賣場同一型號只要3900比寶工特價還便宜。不給連結,上蝦皮搜尋電動吸錫器就找得到。

台灣寶工其實並沒有自己生產什麼東西,大部分都是貼牌的,一貼牌價格就比原來貴一倍,但貨品其實是一樣的,可能維修比較方便,但是對於痞酷會員維修應該不是什麼問題。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回覆
我還是忍下來買Hakko的好了!!!

网友:
吃飯的傢伙,不要貪便宜。工作順手比較重要。

网友:
原本使用的474+809賣掉了,剛好手上有205,準備搞一支吸錫槍(仿艾爾莎),效果聽說不錯可以吸4層板以上。
焊台要自備,底下那台吸錫泵要DIY。

网友(2021-07-30):
奇怪~貼不出來~

网友:
補充內容 (2021-7-30 11:06 PM):
goot TP-280AS 日亞買回來的...台灣代理商好像沒賣這台...
這一台用了好幾年~很上手~吸力也夠強~
阻塞好清理...
耗材學姊沒有賣....後來都去日亞大採購.....